关于膜片弹簧材料的选择

楼主(2017-09-05):
       领导让画一个膜片弹簧的图,需要承受较高的旋转扭矩,请问有什么材料适合?65Mn吗?需要经过什么热处理?淬火吗?淬火能达到什么硬度?

网友:
可以用软件进行受力分析下其应变、安全系数等,然后选择比较合适的材料。

网友:
夹具上的膜片弹簧,国内还是做不了的

网友:
你这种结构的膜片是无法承受扭矩的,材料上也不是突破口,建议从结构上解决

网友:
材料应该没问题,但是结构需要多想想

网友:
楼上都在说什么?
这分明就是膜片联轴器的膜片,国内多用不锈钢,具体工艺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