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模板中如何链接表面积属性

楼主(2017-09-05):
各位
        我再制作工程图模板时,标题栏处有个 “表面积“,设置完成后显示的是平方毫米,导致数字很大,比如 7000,8000.25,  9000.45,等
        如何显示成平方分米做单位的数字呢?这样就可以显示为 7、  8、  9了。  谢谢(但是零件模板不想改,还是以 毫米 为单位)

网友A:
制作模板的右下角有个“自定义”,在那里面可以改。

网友(点评):
这样一改岂不是所有都改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模板的右下角有个“自定义”,在那里面可以改。

不可行啊,全都变了。我只要改变这个。

楼主:
自定义中根本没分米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