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阀密封的探讨

楼主(2017-09-05):
今天我拆一个DN150蝶阀的一部分,看到里面密封是上面一个压盖压着下面像是闪亮鳞片一样的东西,打开后掉渣,就像焊接的药皮一样,不过很软,密封宽度大概5mm左右,深度不知道~~~~请问这个密封物是什么东西????哪里买的到???

网友A:
掉出来的那些闪亮鳞片多半是石墨吧。
同样是蝶阀主要看你用在哪?使用场合决定密封用料。

网友(点评):
根据你的描述是。

网友(点评):
有照片不,石墨密封也有很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出来的那些闪亮鳞片多半是石墨吧。
同样是蝶阀主要看你用在哪?使用场合决定密封用料。

除污器。一般个地方,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出来的那些闪亮鳞片多半是石墨吧。
同样是蝶阀主要看你用在哪?使用场合决定密封用料。

那个密封材料是不是叫“石墨盘根”

网友:
是因为太黑的发亮,石墨比较脆了,一碰就变成渣了

网友:
用过卫生级蝶阀,DN100的  在防水阀上用,比普通的球阀在寿命和使用度上要好些,没见过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