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热伸长的测量

楼主(2017-09-05):
       最近公司的机床电主轴有些问题,就是热伸长,我用的四万转国产电主轴,测量热伸长的方法是先预热主轴,转速二千转,时间二分钟,完后打表端跳对零,之后一万转,时间五分钟,返回测端面,在两万转这样直到四万装完后测量伸长,这个方法测得数值每提高一万转,伸长数值都会加大,这种检测方法对不对?怎样才知道热伸长的数值异常,请教懂行师傅赐教。

网友A:
lion回转精度仪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on回转精度仪可以试试

那个要专业厂家才有吧,我只有千分表,磁力表座,可以检测出来吗?

网友(点评):
可以,定量的话需要多测几次,表要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要专业厂家才有吧,我只有千分表,磁力表座,可以检测出来吗?

原理一样的   千分表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一样的   千分表就够了

赐教测量方法🙏

网友:
只有千分表顶在端面看指针了,那个仪器可以有显示器实时显示!

网友:
在机床处于冷状态的时候,夹一根棒材(棒材端面很平理想化),
千分表吸在拖板或工作台上,移动拖板或工作台,让千分表打在棒材端面上,相对坐标清零,千分表对零,移动拖板或工作台,使千分表脱离工件。
机床主轴采用中等转速旋转一段时间,温度稳定后,停止主轴,再把拖板或工作台移动到原来的位置(相对坐标值为0的位置),观察千分表刻度的变化。

网友(点评):
最好直接顶在圆棒中心,不再动,

网友B:
建议采用光栅传感器测量,你这种微变需要高精度的配件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光栅传感器测量,你这种微变需要高精度的配件测量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