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夹爪设计-----搬运150KG棒料

楼主(2017-09-05):
      现要设计一个夹爪,来搬运圆料铁料,不能采用磁力,最大重量150KG.目前思路是,优先采用单个夹爪,动力用液压驱动,利用加紧时的死点机构来夹取物料,确保搬运时的稳定性。求大侠们指教下,谢谢

楼主:
考虑采用单个夹爪是为了方便物料的摆放不好,对位夹取难度增大!

网友A:
棒料怎么放?竖着放还是横着用V形块放?表面是什么情况?毛坯还是?多粗多长?

网友:
这么重的东西用液压没错了,可模拟气缸的三夹爪机构

网友B:
看过别人搬运预制板吗?应该采用哪种利用重力自锁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料怎么放?竖着放还是横着用V形块放?表面是什么情况?毛坯还是?多粗多长?

横着放的,毛料。最大直径250mm,最长12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别人搬运预制板吗?应该采用哪种利用重力自锁的机构

醍醐灌顶,谢谢

网友C:
前后卡两处,直线搬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过别人搬运预制板吗?应该采用哪种利用重力自锁的机构

什么样子的呀,没有看过呀,兄台能提供个图片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子的呀,没有看过呀,兄台能提供个图片看看吗

是这样吗?靠物体静摩擦力大于重力,且重力越大,静摩擦力也增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过别人搬运预制板吗?应该采用哪种利用重力自锁的机构

是的,这种夹子有个特殊名字,具体忘了,圆管厂很多,谁来大声告诉我那个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种夹子有个特殊名字,具体忘了,圆管厂很多,谁来大声告诉我那个名字

这个叫砖夹子,但是没有所说的死点效果啊

网友:
受教了!大神就是大神!一下就打开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后卡两处,直线搬运

产品的直径会有不一样,可能两个夹爪不是很好通用其它产品。可能优先设计一个夹爪。

网友E:
单爪的截面尽量大,做成2-3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爪的截面尽量大,做成2-3条

现在夹取的宽度有限制,只有25~35MM.

网友(2018-06-17):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靠物体静摩擦力大于重力,且重力越大,静摩擦力也增大。

这个有机械振动时候会不会脱落,,

网友(2018-09-15):
百度图片,搜索吊具,会有惊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