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橡胶圈检测方法

楼主(2017-09-05):
       图示是机器人手爪上的气动手指,黑色的工件是橡胶圈,现只能用手指撑开抓取橡胶圈,现在需要加个检测装置判断手指是否抓住了橡胶圈,转运时如果掉落也能检测,目前没找到合适的传感器,黑色橡胶圈尺寸为 外径23,内径17,厚度2.2,求教各位同僚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本人在此谢过

网友:
判断有无的传感器!

网友A:
基恩士可以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可以选型

基恩士没有这种,普通电感传感器检测不了,只能用电容式,但电容式检测这么小的不一定靠谱,所以看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B:
可以在手爪上面安装反射型光纤感应器,M3的空间应该够

网友(点评):
有这么小的光电开关也行,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C:
你的三爪的伸出量没办法控制?

网友:
光纤或者颜色传感器~~~~~~

网友D:
我表示很简单,在爪口开个空价格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
我们现在的桁架机械手就是抓取类似零件,有空给你拍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表示很简单,在爪口开个空价格传感器就好了

一般传感器都是检测金属件的,橡胶件不容易检测

网友(点评):
你去基恩士官网逛一圈就不会有这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三爪的伸出量没办法控制?

三爪伸出量无论有没有抓取到工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E:
激光位移传感器,直接测量零件距离,一旦测不到或者是距离过大直接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位移传感器,直接测量零件距离,一旦测不到或者是距离过大直接就报警,

这个太贵了,手指有30个,成本太高,所以一直没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手爪上面安装反射型光纤感应器,M3的空间应该够

谢谢兄台,我看下适不适合我们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手爪上面安装反射型光纤感应器,M3的空间应该够

M3没有用,用过M4的,没有问题的,光纤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M3没有用,用过M4的,没有问题的,光纤式的

只要价格合适就可以,有30个这个气爪,成本太高的话吃不消

网友G:
能否不用爪子抓取,就做个跟密封圈配套的吸盘(这个不难啊),然后抓取的时候同时检测气压就完了,一举二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不用爪子抓取,就做个跟密封圈配套的吸盘(这个不难啊),然后抓取的时候同时检测气压就完了,一举二得 ...

橡胶圈表面不是平整的,有凸起和凹槽,还有橡胶圈从库里拿出来形状很多是椭圆的,还有翘边的,选取这个方式也是考虑了很多因素的

网友(点评):
你这是怎么样一个胶圈啊?难以理解,既然能够上机械爪抓取,那就是应该可以被送料和整列。另表面不平整,什么情况,只要压力有波动就可以检出。发个实物图片呢

网友(点评):
另不换夹爪也行,就是在跟胶圈接触或者接近的地方开个小气孔就行,然后买个电子气压表就行了,安装调试都很方便,基本不占用空间,检测也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位移传感器,直接测量零件距离,一旦测不到或者是距离过大直接就报警,

需要30个,成本太高的都不考虑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30个,成本太高的都不考虑

那就弄个轻触开关,弄个杆子顶到胶圈上,判断开关通断检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弄个轻触开关,弄个杆子顶到胶圈上,判断开关通断检测信号

轻触开关所需力太大,橡胶圈和手爪靠撑开的很小的摩擦力,根本摁不动开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轻触开关所需力太大,橡胶圈和手爪靠撑开的很小的摩擦力,根本摁不动开关

使用轻质的顶杆,配合接近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轻质的顶杆,配合接近开关呢

最好不要顶着工件,毕竟靠摩擦力撑起的,目前只发现电容式光电传感器有可能有用

网友H:
光纤传感器,我也不太懂

网友:
电容接近传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纤传感器,我也不太懂

我来看看

网友I:
我就想知道你那个气爪里面的那个螺丝怎么锁进去,看似空间不够啊

网友I:
加一个激光检测传感器就行了吧,这个很简单啊,基恩士有很多这种传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就想知道你那个气爪里面的那个螺丝怎么锁进去,看似空间不够啊

把六角扳锯一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一个激光检测传感器就行了吧,这个很简单啊,基恩士有很多这种传感器啊。

我要30个,太贵的传感器用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纤传感器,我也不太懂

对射传感器用不了

网友J:
用摩擦原理来抓取,检测用光纤放大器+漫射型探头3MM,可以定做一拖6个探头,你30个头只要5套光纤放大控制器。

网友:
反射型一拖6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摩擦原理来抓取,检测用光纤放大器+漫射型探头3MM,可以定做一拖6个探头,你30个头只要5套光纤放大控制 ...

漫反射没用,黑色橡胶圈的吸光,而且橡胶圈表面是曲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漫反射没用,黑色橡胶圈的吸光,而且橡胶圈表面是曲面的

黑色橡胶也可以检测到信号。

网友:
KEYENCE裡應該有這種感測單元

网友:
高大上的自然是视觉传感器,简易型CCD,图像对比;最便宜就是反射型传感器,但要考虑表面颜色和质地;其它方法很多,主要是空间的问题。换个思路的话,可以检测橡胶圈有没有离开原来的位置,结合有没有放到指定位置,就可以判定了。

网友(2017-10-31):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手爪上面安装反射型光纤感应器,M3的空间应该够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