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怎样将两个零件的面中心重合?

楼主(2017-09-05):
        如图,一个六棱柱,一个圆柱体,想要将二者中心点与中心点的重合起来,便是做成外六方螺钉那样。于是进行:参考几何体-点-面中心,分别取二者的面中心,得出点1和点2,欲将两个点重合配合,选择不上第二个点。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是怎样做的?
        实际类似的操作中在装配体中将两个零件分别新建基准面后,欲将这两个基准面进行配合,也无法做到。

网友:
别的软件能做

网友:
在六棱柱上面画一个圆的草图就 可以

网友:
这个你建模的时候就注意,把中心全部放在模型中心,约束的时候直接利用基准面就行

网友:
简单看看吧

网友(点评):
基准面重合,我也一直这么干

网友:
中心对称以后你的轴还会旋转,还需要别的定位 就是用面做个平行定位

网友:
操作有误O(∩_∩)O

网友:
这方法连入门教程都没看完吧。

有100种方法可以实现你想要的配合,但你选择了最不靠谱的一种。怪软件咯。

网友:
然而两个点重合,类似于球心重合,万向节一样运动。

网友:
两个一对二对称+重合就好了

网友:
高级配合里可以吧

网友:
楼主,你的两个点都属于装配体……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入门教程。不然你发100个贴都不够问。

网友:
LZ刚学么,很多概念混淆了啊!!!

网友:
装配体中零件与零件或零部件之间的配合。你那2个点是嘛玩意

网友:
方法很多,这个软件就这样。在两个零件上建立点,线面等要素,再通过这些要素来进行配合是失败的。

网友(点评):
不知者不为罪

网友:
不了解,你的世界不懂。

网友:
六棱柱面上画一个草图圆,然后再同轴配合

楼主:
今日手受小伤,不易多打字,感谢所有回复的朋友!!!

网友:
利用两个零件的三个基准面可以实现任何想要的配合!如题中,Ctrl加两个零件的原点重合即可

网友:
三维习惯很重要,基准面,草图绘制位置。都影响以后装配,没有一个好的习惯,装配就要费劲。
装配不方面的时候,可以用草图装配。

网友:
这种我都是直接画个参考

网友:
图示零件用两个宽度配合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
做个轴线,重合就ok

网友:
在ug里面草图画个圆  装配选择点到点就行了

网友:
将基准面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