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硬质合金车刀

楼主(2017-09-05):
为什么要用硬质合金车刀啊

网友:
应该是硬质合金对加工表面的质量控制更稳定

网友:
难道是白钢条子磨不出干0.4圆角的刀刃来?

网友(点评):
手工磨不准吧。

网友(点评):
可以做出来,但这是抬杠了。硬质合金车刀就是一般的车刀,书上只是这么叫法,让人产生以为是特殊车刀了。

网友:
0.4刀尖半径的刀具,切削阻力小,硬质合金的话,尺寸精度稳定

网友:
硬质合金耐磨性高,加工精度好。

网友:
因为他没好的其它刀具

网友:
他给R0.4硬质合金车刀做推广

网友:
就是一般车刀,有r0.4的标准刀头选用。只是叫法而已,也是刀具类型。

网友:
因为在加工的时候,倒角光洁度不好保证,所以在要求较高的倒角处,一般车刀达不到要求。

楼主:
对车削工艺了解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