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的部位有高低断差,如何才能不打偏?

楼主(2017-09-05):
       铁基粉末冶金材质。需要在加工中心打孔追加工。每个孔都是4.0小孔,位置度公差和内孔要求极高。现在东西到手才发现,需要加工部位有0.5断差,钻头切入部位刚好就是在断差线中间。中心钻打预孔也偏到一侧。试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网友:
看精度具体是多少吧,出工装让表面平整,或者先打孔后加工表面,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
铣刀先铣出个小窝来行不?

网友:
可以铣沉孔吗

网友:
没看懂你表达的意思

网友(点评):
就是要钻4的孔之前孔有了还跑偏

网友A:
给他弄块0.5的铁片上去压紧补断差。钻完孔再拿掉

网友:
先铣后钻孔

网友:
要求高的也可以先钻后扩孔

网友:
先用小直径的平面铣刀引孔,在用钻钻孔

网友:
可以先点个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他弄块0.5的铁片上去压紧补断差。钻完孔再拿掉

好方法

网友:
跟加工的速度有关系么,或者说加工中心定位有偏差,又或者说夹具没装好

网友:
铣孔,精度不够再镗孔

网友:
没线切割机床吗

网友:
用过中心端铣刀钻引导孔

网友:
比如10的孔你拿8的刀把段差洗掉在用10的钻头打。

网友:
求指教,段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