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折弯扣除得到的K因子,用于非90度不准确

楼主(2017-09-06):
90度折弯扣除得到的K因子,用于非90度折弯不准确,怎么办?
上模相同R0.5,板厚相同2mm,铝板,90度折弯扣除3.4。反推出K因子0.26
折钝角和锐角的钣金,发现K因子0.26不准确,反复试过后,差不多要K因子0.38

K因子不是应该适用于任何角度吗??

网友:
那问题就难道了,铝板那真没折过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知道,我们公司90度用折弯扣除,非90°用折弯k因子。

网友B:
是的,理论上说,K因子适合于任何角度。但是在实际折弯中,也会有特殊的情况,本身与模具会有关系。再者这个2mm的板,折弯半径0.5mm是不是小了些?

网友:
听有经验的人说,角度不同要乘以一个系数。

网友:
扣除系数×0.5(45/90)

网友C:
是你的K因子不准,你的k因子是推算出来的,而推算的基础数据是你认为内R等于0.5,但实际内R到底是多少?怎么可能等于0.5?一般来说内R都要大于板厚,很少有见到小于板厚的,不要想当然的认为上刀尖角R0.5内R就是0.5。

网友D:
买本钣金手册,上面都有写,别瞎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的K因子不准,你的k因子是推算出来的,而推算的基础数据是你认为内R等于0.5,但实际内R到底是多少?怎 ...

兄弟说的是,R0.5真是太小了,2mm厚的板,需要用R2的上模。
我明白一般板厚≤R内角

只是公司的制造设备有限,所有的刀具都是R0.2-R0.77,默认0.5计算,板材是1-3mm,材料分别是:铝板,不锈钢板,碳钢板,铜板。
我统计了90°的折弯扣除,做了一个表格。
那么像我这种情况,K因子是不是无法用了?非90度折弯无法统计出来?就算每个角度都去手动折弯,游标卡尺也量的不精确,不同角度的折弯扣除也不好统计啊。
我还用过扣除的经验公式试过,好像也不准。
(180°-n°)÷90°×(90°角时的扣除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本钣金手册,上面都有写,别瞎琢磨。

哪一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理论上说,K因子适合于任何角度。但是在实际折弯中,也会有特殊的情况,本身与模具会有关系。再者这 ...

是小了
一般内角要R2。
但是公司制造能力差,刀具不全,只有R0.5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知道,我们公司90度用折弯扣除,非90°用折弯k因子。

你们公司的K因子,也是按照90度折弯扣除反推出来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们公司的K因子,也是按照90度折弯扣除反推出来的吗??

      90°用折弯扣除,应该是按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来取值的。但是非90°时用折弯k因子。k因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用90°的折弯系数反推的,有可能是反推以后做了调整。我用k因子和折弯扣除分别算了90°时的展开尺寸,两者有0.05-0.1mm差别。有可能90°和非90°的K因子是有一些差别的,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用折弯扣除,应该是按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来取值的。但是非90°时用折弯k因子。k因子我也不知道 ...

K因子好像不太实用,不稳定?
那么按照你的说法,非90度零件的K因子,都应该不一样的,比如45度和135度的K因子可能就不一样,每个角度的K因子都需要微调去校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K因子好像不太实用,不稳定?
那么按照你的说法,非90度零件的K因子,都应该不一样的,比如45度和135度 ...

     不知道。也可能是我们公司的K 因子是网上找来的,根本不是实际反推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说的是,R0.5真是太小了,2mm厚的板,需要用R2的上模。
我明白一般板厚≤R内角

你根本就没理解我说的意思,我是说那个内R是指你实际折出来的内R是多大,而不是你上刀的R角是多大,并不是上刀R角0.5内R就是0.5,你用上刀R0.5的模具折出来的实际内R也是接近R2的。内R大小除了特殊情况下,几乎和上刀的R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根本就没理解我说的意思,我是说那个内R是指你实际折出来的内R是多大,而不是你上刀的R角是多大,并不 ...

内R角和上模无关?
实际R角我没测试过,你的意思,一般情况下T=2的板,即使用R0.5的上模折弯,实际上可能R角也是R2?
那么我在SW里钣金设置里面,R角应该设置多少?0.5还是2?这个和展开尺寸是有关系的!

网友F:
我们公司90°用折弯扣除3.4,非90°用K因子0.39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90°用折弯扣除3.4,非90°用K因子0.396

R角不同,板厚不同,材料不同,折弯扣除都是不一样的。你这样没头没脑的说了这一句,我根本无法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R角和上模无关?
实际R角我没测试过,你的意思,一般情况下T=2的板,即使用R0.5的上模折弯,实际上可 ...

solidworks的R是指实际R角大小,你实际R角大小和上刀一致不一致你实际看下啊,问题给你指出来了,就不要乱怀疑,实际看下,这里多数人都回答不到点子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R角不同,板厚不同,材料不同,折弯扣除都是不一样的。你这样没头没脑的说了这一句,我根本无法理解

我说的是2个厚的碳钢板怎么R角不同,板厚不同,材料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是2个厚的碳钢板怎么R角不同,板厚不同,材料不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90°用折弯扣除3.4,非90°用K因子0.396

R角是多少?
你算过90度的K因子吗?理论上任何角度的K因子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7-10-20):
知道K因子实际操作中是怎么的出来的吗?车间多走走

网友(2017-11-29):
可以用SW展开

网友G(2018-04-26):
上模不管,看下模,机床上面有一张折弯压力表,你就知道内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模不管,看下模,机床上面有一张折弯压力表,你就知道内R了

这个表会准吗?还没去量实际的

网友(2018-09-20):
话说我到我们公司上个月都没接触过K因子,我们公司就用一张折弯展开系数表,也没管过R角,感觉出去了就不行了

网友(2018-12-16):
淘宝买个测量内圆角外圆角的,实际测量多少 建模按实际测量圆角建模 板厚多少和内圆角多少 可以得出K因子多少

网友:
K因子 是 板厚和内圆角 得出的数据 这个自己看看吧

网友(2019-01-24):
折弯内R大小是板厚决定的,2mm的板,用下刀槽宽12mm的折,这样才能正确计算K因子,和上模无关。

网友(2019-06-21):
折弯扣除3.4,你能反推出K因子是0.26?怎么推出的?不可能!

网友:
正在学习钣金设计中。。。k因子不是材料的固有属性吗?材质板厚确定了k因子值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定值。网上有这k值但是有不同的版本不知道哪个是对的,还有折弯系数也好多版本。。。就拿板厚1的spcc板有的说折弯系数是1.56 有的1.64 有的1.8.。。。
k值有0.31  又0.35 又0.42  妈呀 哪个是对的。。。求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