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轴承的轴 形位公差该如何标注

楼主(2017-09-06):
正在设计一个普通轴,两端采用普通深沟球轴承支撑,想参考轴承样本设计轴的形位公差,发现SKF的样本的形位公差设计有点奇怪,想问一下一般安装轴承的轴形位公差该如何标注?
SKF轴承样本中推荐的轴的形位公差如图1,以AB轴线为基准分别要求圆柱面和端面相对轴线的全跳动,这个好像不太容易测量?
Timken轴承样本中推荐的形位公差如图2,应该是更加常规的标注方法。

一般在设计时,大家普遍会采用哪种设计呢?这两种设计有什么优缺点吗?谢谢。

网友:
都没有错。你的图注意与自己前任、自己工厂、自己供应商等要配合起来。也可参考一下GB,因没有一个死规定的GB,外人很难给一个100%正确的图例。

网友:
看着这么多形位公差把加工的都吓着了,要知道,每个形位公差都是要负银子的!

网友:
主要看你这跟轴是做什么用,需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要求。如果只是普通传动用,只需要标同轴度跟公差就可以了,轴承能安装进去,能转动就OK。

网友:
象这种情况,只标上同轴度就可以。

网友:
‘’以AB轴线为基准分别要求圆柱面和端面相对轴线的全跳动,这个好像不太容易测量?”为什么这样说

网友:
我就想问一下若是每个轴都像您这样的要求那企业还有利润不?

网友:
每种标法表达的意思不一样。

网友:
形位公差要求太多,机加工很难达到的,成本会相应的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