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野外小车保险杠跟车身怎么安装

楼主(2017-09-06):
       请问 这个野外小车前面保险杠跟车身怎么安装?  需要方便拆卸更换  小车外形尺寸600*700*250    那个保险杠是弯管焊接
       钢管外径25.4*3  关于这个保险杠的设计和安装  请大家指导  谢谢

网友:
保险杠最好与车架连接。

网友:
保险杠上焊2只耳朵,直接用螺丝锁上就好了

网友:
方便拆卸更换最好的方法就是螺纹连接。

网友:
保险杠与车体连接应该有2个支点。

网友:
保险杠8个接触点处可焊接连接点,然后用螺丝与车固定连接。

网友:
方便拆卸就螺栓吧。

网友:
可以用精益管连接件,一个内六角扳手即可拆换。

网友:
首先要确认好保险杠的受力点在哪,连接一般都是在车架上了。车子的负载有多少,如果负载大,保险杠还需要设计缓冲吸力机构,保护车架。

网友:
焊耳朵拧螺栓

网友:
感觉很简单啊,在保险杠头端各焊接一个带孔的耳朵,用螺丝锁在车身上。

网友:
用螺丝固定就好了。连在车架上

网友:
螺纹连接、焊接连接这两种可以考虑下可以参照下一般汽车的方式。不知道外观要求咋样,以及保险杠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