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道内平均压力3kpa,滤网前后压差在30-200pa,如何测差

楼主(2017-09-06):
风道内平均压力3kpa左右 ,滤网前后压差在30-200pa之间。有什么元件和方法可以测差

网友A:
在滤网前后安装压力表,或者安装压力变送器,都可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滤网前后安装压力表,或者安装压力变送器,都可以测量。

精度太差了,主要是有基础压力3kpa,量程选大了精度就达不到

网友B:
以前设备要求内部正压,用过一个压差表,你可以搜索看看是否符合你公况

网友C:
用压差计啊,一边接上端,一边接下端,量程选好就可

网友D:
液压上有个压差传感器不知是否适合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压上有个压差传感器不知是否适合这里?

压差传感器我问了问淘宝量程也要选3kpa以上的要不测不了,我买个变频器把风机流量变小算了。早知不用客户给的这风机了,流量太大。

网友(点评):
量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设备要求内部正压,用过一个压差表,你可以搜索看看是否符合你公况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压差计啊,一边接上端,一边接下端,量程选好就可

这压力变送器量程也要考虑平均圧力不好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压力变送器量程也要考虑平均圧力不好使

不对,量程根据压差,耐压根据基础压

网友E:
这么小的气压,要用精度很高的传感器检测,价格也不菲了。之前我们做的气密性检测,单位3000pa,基恩士的压力检测传感器,也要4-5千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量程根据压差,耐压根据基础压

是啊耐压都不会比量程高太多的 一般两倍

网友(点评):
不知是不是被骗了哈哈卖的都这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耐压都不会比量程高太多的 一般两倍

是被骗了,可能他不懂,你又第一次想接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气压,要用精度很高的传感器检测,价格也不菲了。之前我们做的气密性检测,单位3000pa,基恩士的压 ...

霍尼韦尔的买过,传感器记得100多,有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