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原点定在那个位置合理?

楼主(2017-09-06):
不知有没有做车床的,指教一下数控车床原点定在那个位置合理?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不专业,最好先百度一下,有看不明白的地方提出了。

网友:
车床原点出厂时已经做好了,加工原点一般选在加工端面的中心点。

网友:
机床零点  还是 工件零点 ????问的明白点。。。

网友:
原点既设备绝对坐标原点??

网友:
一般原点设定在零件右端面,根据工件的设计基准来确定

网友A:
车床的原点在设计之初就定了,

楼主:
绝对坐标系

楼主:
不是新加工一个零件都要回原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的原点在设计之初就定了,

是的,就不知设在那个位置合理,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