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走丝工装怎么制作

楼主(2017-09-06):
如图一个压头,需要建立销孔顶端与头部的尺寸,现在做的工装没法测量,也保不了42.4的公差,材料是20CrMnTi,渗氮,真空淬火

网友:
单个零件工装都是很简单的,产品六个自由度限制就好,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不过,关键尺寸就应该在设计工装的时候重点考虑

网友:
注意不要过定位

网友:
1.42.4的右侧尺寸标注在36孔的轴心线和端面的交点,还是11孔的轴线与端面交点?
2.夹具设计:估计是36的孔的轴线,那么楼主可以用36孔定中心,孔旁边的一个小孔作为角向定位。36孔定位的轴上打一个螺钉孔,通过11孔用螺丝压紧。
3.检测方法:本来距离尺寸检测,只能使用卡尺、影像仪、三坐标。使用量具是不太准确的,因为透光看的话,4丝的差距比较小,无法看出。因为该尺寸链42.4左侧为实体面,右侧为虚拟轴线与端面的交点。故推荐加工首件后,使用三坐标测量,最终调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