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这种柜体后板怎么控制变形

楼主(2017-09-06):
       如图的柜体后板,长宽尺寸已经标示出来,厚度1.2的冷板做成的。百叶窗式散热孔,到货后发现变形特别厉害,板体很软,都可以拧麻花了。但是这个后板上不能加加强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减少变形,钣金厂家反馈开百叶窗孔的板最好是1.2的,1.5的都勉强

网友A:
中间焊加强筋,或者双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焊加强筋,或者双开门

不能加加强筋,这个是柜体的后板,不能开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加加强筋,这个是柜体的后板,不能开门

哦。不好意思 没看清楚

网友:
改一下,四个边折都折一个C型,柜体要不要改就要看实际情况。
或者四个边都折四边。

网友:
往外压一圈凸起当加强筋!

网友:
较长的边试试看双折边压边。

网友B:
折边的不能折吗?要不看能不能在板上直接冲几条加强凹槽。你这外协有点水啊,我们公司的外协2.0冷板都可以。

楼主:
现在后板上4个边有3个边是折出来的U型槽,下边那个边是L型折边,折弯最宽的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边的不能折吗?要不看能不能在板上直接冲几条加强凹槽。你这外协有点水啊,我们公司的外协2.0冷板都可以 ...

订的刀就是1,5以下的,再厚了就毁刀了

网友C:
散热孔设计的太挤了,其实不需要设计成百叶窗结构,直接开通孔,在防尘罩更好加工

网友:
关注下你的工艺,很多设备上也是这么大的盖板,也没见有筋

网友:
最好还是增加板材的厚度

网友D:
你们外协水的一逼   我们3毫米都 做过这种百叶窗  另外设计也水  长宽比大的地方 一定要啦u横条位置 。你不信看看标准的机柜 也是有的 ,只是设计时候钣金搭接避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外协水的一逼   我们3毫米都 做过这种百叶窗  另外设计也水  长宽比大的地方 一定要啦u横条位置 。你不 ...

我们外协和我们设计水,我们承认,我们也一直在虚心向各位大侠学习,请你别整天“逼”来“逼”去的好不好,可能这是现在的流行语,但是我们不喜欢。一个连打字都打不利索的人,还在这瞎逼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孔设计的太挤了,其实不需要设计成百叶窗结构,直接开通孔,在防尘罩更好加工

原来就是直接冲的方孔,但是变形量太大,所以后来又考虑的百叶窗样式的,只是效果不太尽如人意

网友:
压几道筋加强

网友E:
确实应该说这外协工艺太差了,连1.5以上的板都不能干?1.5的板正常做出来也不会扭的太厉害啊,无论是光冲孔和冲百叶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应该说这外协工艺太差了,连1.5以上的板都不能干?1.5的板正常做出来也不会扭的太厉害啊,无论是光冲孔 ...

问过外协厂家了,说是订的刀就适合1.5以下的板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外协厂家了,说是订的刀就适合1.5以下的板材

那就再买一把啊。不过这种外协,再厚的板也做不好

网友:
中间点焊横条就行

网友:
折边。加加强凹槽。或者多做一台阶面

网友F:
只能再压几条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再压几条筋。

老大不愿意,以上会增加成本,二是不好看

网友(点评):
那就增加板厚,也要增加成本。

网友(点评):
板厚增加到1.5 ,再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大不愿意,以上会增加成本,二是不好看

想不增加成本,难。

去喷涂试一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不增加成本,难。

去喷涂试一试吧。

喷粉会对强度有影响吗?

网友:
冲压几道凹下去的槽当加强筋使用

网友:
压一圈凸筋呢?这样就能比较好地控制变形了啊。话说很多显示屏的背板都是这么做的,一个是为了增加刚度,另外一个就是为了防止翘曲。

网友:
冲加强筋或四周翻边

网友:
中间位置加一整条凸槽加强筋,另百叶窗冲压时要分几次冲压(最好是2到3次)中间间距分开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粉会对强度有影响吗?

会。

网友:
顶起来,赚威望

网友:
增加折弯或者加厚板材

网友(2017-12-08):
可以将中间开孔减少,增加两条压凹边

网友(2019-07-19):
冲百叶窗用模具来冲,不要用数控冲床NCT

网友:
整个放百叶窗的位置做成凸包,把这部分的应力跟其他地方分开,应该变形小点

网友(2020-01-06):
最好就是柜体结构小改下,门板增加折边做成C字型,不然就做成1.5mm的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