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骨架密封高温!

楼主(2017-09-06):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轴承座,上面由同步带轮带动轴高速运转,中间两个轴承,最下面有个骨架密封圈,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不装油封温度只有60度,,4500转每分钟!     而装了油封之后温度高达95度,。就是这个油封是防油的,必须有,,,请教下各行各业的大佬,这个问题能解决吗,,骨架密封材料 氟橡胶!

网友A:
建议增加风冷等降温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增加风冷等降温方式

谢谢你的回答,空间有限,请问下骨架密封有特殊材料能耐磨耐高温的吗

网友B:
耐高温的密封材料,考虑过价格么?聚四氟乙烯的材料应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高温的密封材料,考虑过价格么?聚四氟乙烯的材料应能够用

谢谢你的回答!就是温度太高了,目的不是耐高温,而是减温!

网友C:
氟橡胶在200°内使用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95°你的机械机构允许不?不接受就要改润滑形式或密封形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氟橡胶在200°内使用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95°你的机械机构允许不?不接受就该润滑形式或密封形式了。

95度要烧坏轴承的

网友(点评):
所以要改润滑、密封形式,比如液压润滑。

楼主:
引用 楼主:
95度要烧坏轴承的

谢谢你的回答,这里装骨架密封是因为不能漏油到下面,再解决温度问题,液压润滑的话会漏油把

网友D:
4500转,转速也不算高,60度的运转温度是不是太高了些,刚看到你这个结构就感觉有些别扭,,仔细看一下,两个深沟球轴承的内外圈都不是完全固定死的,而是通过两个轴承压盖和两个轴肩共同把控制两轴承的内圈内侧和外圈外侧,理论上看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呢,两轴肩面和轴承套两外端面都是有各自公差的,而为了保证轴承安装进去以后,轴不晃动,必然要通过端盖对轴承进行一定程度“预压” (深沟球轴承不存在轴向预压这个概念,只是为了便于理解,自创的词)
而深沟球轴承理论是不应当承受很大轴向力的,你这个“预压”本身就会造成转动阻力过大。验证我说的问题很简单,用手转一下,感觉是不是很重
如果是的话,尝试去修改这个结构吧。我认为,这才是温度高的真正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0转,转速也不算高,60度的运转温度是不是太高了些,刚看到你这个结构就感觉有些别扭,,仔细看一下,两 ...

谢谢你的回答,这里的轴承外圈公差是0和+0.015,你的意思是轴承外圈要过度配合不能松吗,,,这个问题我这边有人说应该是高速转动,外圈不能太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0转,转速也不算高,60度的运转温度是不是太高了些,刚看到你这个结构就感觉有些别扭,,仔细看一下,两 ...

想要把州竖直安装,轴承必定要受到一定的轴向力,,

网友E:
看情况是油封的摩擦热,如果是脂润滑换成迷宫,油润滑就喷雾吧。

网友:
立式的?参考各种数控主轴结构,换角接触球轴承。
深沟球轴承可以承受的轴向力约为径向力的百分之25。算一下吧。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25%的数据是在哪查到的?我找过机械设计手册,没有这个数据。多谢

网友(点评):
回尘世天涯:SKF

网友:
空心軸,內循環

网友F:
什么样的结构能用上如此高的转速,深沟球轴承在这里应用是否合理?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轴要受力的,不能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样的结构能用上如此高的转速,深沟球轴承在这里应用是否合理?

谢谢你的回答!高速一般用什么轴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情况是油封的摩擦热,如果是脂润滑换成迷宫,油润滑就喷雾吧。

谢谢你的回答,就是摩擦发热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样的结构能用上如此高的转速,深沟球轴承在这里应用是否合理?

应该不是轴承问题,就是骨架密封发热太厉害,会烧坏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轴承问题,就是骨架密封发热太厉害,会烧坏轴承

骨架密封是不会发热的,热量都是轴承与油脂之间摩擦产生的,可以考虑更换润滑油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里的轴承外圈公差是0和+0.015,你的意思是轴承外圈要过度配合不能松吗,,,这个问题我 ...

你说的是直径公差,我在说的是你的外圈轴向没有完全定位。说的不是一码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高速一般用什么轴承呢

不客气的说,4500RPM下,你这个结构一定会抱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直径公差,我在说的是你的外圈轴向没有完全定位。说的不是一码事。。。

在工况良好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大侠,这是哪个品牌的轴承样本?可否告知一下。多谢

网友(点评):
我点评你能看到不?若想要我回复,你就回复吧,能收到提醒。SKF的样本,SKF官网就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直径公差,我在说的是你的外圈轴向没有完全定位。说的不是一码事。。。

样本给出的工作条件中有提到 “轴承载荷P约等于0.1C”
自从我发现了这一点,以后选轴承我就不再算寿命了,直接按0.1C选。哈哈
包括其他的滚动摩擦副,如直线轴承、直线导轨等等。都是0.1C。
朋友也可以试试啊,有问题交流
这个,说不定也是楼主的结构发热的原因之一。往大了选肯定错不了。

网友H:
轴粗糙度,跳动多少?

网友I:
問題:
1.軸承溫度高?
2.軸承與軸,軸承與外筒的公差配合等級?
3.油封裝後溫度才飆升?(是無法散熱還是油封與軸摩擦生熱?)
4.上述原因若無法排除,是否要強制冷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客气的说,4500RPM下,你这个结构一定会抱死

谢谢你的回答,抱死的意思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样本给出的工作条件中有提到 “轴承载荷P约等于0.1C”
自从我发现了这一点,以后选轴承我就不再算寿命 ...

谢谢你的分享,明天我去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問題:
1.軸承溫度高?
2.軸承與軸,軸承與外筒的公差配合等級?

就是不装油封的话,轴承温度60一下,,但装上油封,温度太高了95到100度!   如果把骨架油封处 轴直径20,公差改为-0.08的话又回出现漏油,这时温度80一下,,但不能漏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轴粗糙度,跳动多少?

轴直径20   粗糙度1.6  骨架油封处-0.04个丝,,,,,如果把轴公差改到-0.08,温度降到80一下,但是会漏油,这里不能漏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装油封的话,轴承温度60一下,,但装上油封,温度太高了95到100度!   如果把骨架油封处 轴直径20, ...

那你應選用"運動型O型環"或"機械油封",如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装油封的话,轴承温度60一下,,但装上油封,温度太高了95到100度!   如果把骨架油封处 轴直径20, ...

1.或增加油通道強制冷卻 1504695857(1).jpg 2.公差配合改H7-js6,H6-js5,才不會把軸承套與滾珠的間隙值給吃掉了,造成軸承本身摩擦立變大而生熱.也造成軸承運轉不順增加負載耗用動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样本给出的工作条件中有提到 “轴承载荷P约等于0.1C”
自从我发现了这一点,以后选轴承我就不再算寿命 ...

大侠,你好,这个方法是非常不错,不过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我认为这个只只用于低转速的工况,因为按照寿命的计算公式

如果Pr = 0.1 Cr,对于这个工况 n = 4500 rpm,则Lh = 3703 h。假定设备24小时工作的话,寿命只有短短的5.1个月。这显然是有些短的。

因此,我认为,具体要选多少,还是要考虑使用工况,以及用户对设备寿命的预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你好,这个方法是非常不错,不过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我认为这个只只用于低转速的工况,因为按照寿命 ...

说的也对,我一般遇到的都是低速,没怎么注意过。
还是算算的好。
楼主严谨,赞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肯定

网友J:
加上油封就是密封的环境了把,这样好像高速运转有升温会有压力的!骨架油封承受不了太大压力吧!改一下压盖结构 用O型圈不行吗?

网友K:
油封与轴过盈量比较大?公差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你好,这个方法是非常不错,不过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我认为这个只只用于低转速的工况,因为按照寿命 ...

你们选轴承都要算过的吗,我是按经验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油封与轴过盈量比较大?公差是否合适

轴直径20 公差-0.04,,如果改成-0.08,试用发现漏油,轴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上油封就是密封的环境了把,这样好像高速运转有升温会有压力的!骨架油封承受不了太大压力吧!改一下压盖 ...

o型圈,摩擦一样会发热,

网友L:
楼主看看吧,可以试试下面一端的轴承压盖留点间隙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L:
楼主看看吧,可以试试下面一端的轴承压盖留点间隙试试

还有,这种结构我们公司也在用,但最高只有60转,而且下面的人在装配是还要用拉力计试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看看吧,可以试试下面一端的轴承压盖留点间隙试试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这种结构我们公司也在用,但最高只有60转,而且下面的人在装配是还要用拉力计试拉力。

这个装配的时候垫了青科纸,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选轴承都要算过的吗,我是按经验选的

要不要计算,需要看工况还有已有的应用案例

如果使用要求很低,比如低速小负载,并且以往已经有过很多成功案例,可以不用计算

如果是高速大负载,则是必须计算的

网友M:
氟橡胶85度应该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氟橡胶85度应该可以的啊

长时间 会把轴承搞坏

楼主:
现在是实验 加吸油面棉代替骨架吸油   然后把骨架密封圈的 公差加大

楼主(2017-10-06):
引用 网友I:
問題:
1.軸承溫度高?
2.軸承與軸,軸承與外筒的公差配合等級?

骨架密封摩擦轴产生热量

网友:
骨架油封应用转速一般不超过1500转/分,而且与骨架油封接触的轴颈处的表面粗糙度要非常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