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AD组装图变成零件图

楼主(2017-09-06):
       我找到了一个复杂的CAD组装图,我想把它用ug变成三维图,怎么把CAD组装图变成零件图啊?CAD画好的二维图要变成三维图是不是必须要拆成零件图然后重新在ug环境下画才可以变成三维图啊?要是一定要拆成零件图的话,cad的组装图怎么拆成零件图啊

网友A:
二维导三维?装配图还是零件图

网友B:
这应该是个基本的拆图设计,自己得先理解这个设备,哪部分要拆成部件、哪部分要拆成零件、哪里需要配焊、哪里做方案设计时还不足需要改善完善的,整个设备的制作工艺心里都要有数

网友C:
看不出楼主到底是不懂图纸还是不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楼主到底是不懂图纸还是不懂软件。

我刚学  不太懂  我开始以为CAD有那种直接把装配图变成零件图的功能  现在我好像明白要把cad二维装配图画成三维好像需要自己把二维里面的零件一个一个选出来画 cad好像没有把装配图里面的每个零件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个基本的拆图设计,自己得先理解这个设备,哪部分要拆成部件、哪部分要拆成零件、哪里需要配焊、哪 ...

我刚学 不太懂  我以为cad的二维装配图可以利用cad把零件都分开 唉 还没有学过拆分 现在刚开始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维导三维?装配图还是零件图

我只有cad二位的装配图  我想把它化成三维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把零件图拆出来  我刚学 不太懂

网友:
机械基础 为零?

网友:
太异想天开了吧,除非有孙悟空的72变了

网友D:
你看明白二维装配了自然就知道怎么拆成零件了,因为零件与零件都是各种方式连接起来的,断开来自然就是一个个的零件,然后再将一个个零件通过三视图去三维软件里画成三维模型,然后再装配到一起成为整体

网友:
CAD装配图转成三维图?我倒很乐意接这样的活,对机器的理解和自身设计能力绝对是个考验和锻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明白二维装配了自然就知道怎么拆成零件了,因为零件与零件都是各种方式连接起来的,断开来自然就是一个 ...

我刚开始学把装配图画三维  之前我学完零件画成装配图 现在我才发现把装配图来画三维图有点不容易

网友E:
楼主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先把装配图拆成零件图,然后再用三维软件画好三维零件图,再装配成三维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先把装配图拆成零件图,然后再用三维软件画好三维零件图,再装配成三维图即可。

我刚开始学 之前都是把零件图装成装配图 结果发现用装配图画三维挺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明白二维装配了自然就知道怎么拆成零件了,因为零件与零件都是各种方式连接起来的,断开来自然就是一个 ...

谢谢 我先从简单的开始吧 我找了个特别难的装配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先从简单的开始吧 我找了个特别难的装配图

应该说三维软件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把二维装配图直接转化成三维装配图),二维零件图转三维图,也有发展势头,也不知道软件会不会走这一步。未来可能根本不需要朝这个方向发展。目前还是未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说三维软件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把二维装配图直接转化成三维装配图),二维零件图转三维图,也有发展 ...

我一开始以为装配图在cad里面可以直接拆分成零件图 不用自己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