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圆柱体的转动惯量是不是算错了?

楼主(2017-09-06):
米思米官网的一个数据我怎么算出来跟它的不一样呢? 搞不明白。
JX=(3.14*2.8*1000*0.006*0.244的四次方)/32=0.00584
它的0.0089是怎么算出来的?
以下是米思米的数据:
---------------------------------------------------------
考虑加减速时的失步
  • 惯量比小于10时,符合规格。
  • 负载惯性力矩
Jx = π/32·p·L·D⁴
P (密度): 2.8 × 103 kg/m3
    L (高度): 0.006 m
    D (直径): 0.244 m
Jx =0.0089
    旋转惯性力矩
J = 1100 × 10⁻⁷ kg・m2
    马达减速比
t =10
    惯量比
  • Jx/(J × 10) = 8.09 ≤ 10,无问题。

网友:
应该是对的,这个模型尺寸比较小,所以结果你会感觉很奇怪

网友:
按照你提供的数据,确定是0.0058.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是否两者使用的数据有差异?

网友A:
放solidworks里,直接就测量出来了。算来算去,多麻烦,倒是锻炼大脑了

网友:
不错 SW是可以直接测出来 感觉现在计算什么的都给软件给替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solidworks里,直接就测量出来了。算来算去,多麻烦,倒是锻炼大脑了

有没有教程呢,亲! 我刚才搜索了下好像是在“评估”---“质量特性”里查看 ,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教程呢,亲! 我刚才搜索了下好像是在“评估”---“质量特性”里查看 ,对么

对LYY LZZ LXX  就是在原始坐标系中,相对于Y轴、Z轴、X轴的转动惯量。
你可以用EXCEL编个公式,算一个比如圆柱体的转动惯量。然后再用solidworks算一遍,对比一下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