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是什么热处理

楼主(2017-09-06):
我们公司的产品类似电缆,通过细钢丝一层层绕起来,材料是70钢,直径6-10mm,通过感应加热线圈加热到600℃左右,通过一根三米中空管子,管子是双层结构外层通冷却水的,产品和水不直接接触,这样热处理之后产品就定型了,很有弹性,一直不懂这算什么热处理,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我推测这应该是针对成股后钢丝的一种特殊热处理方法,主要是为了钢丝缠绕后帮助定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推测这应该是针对成股后钢丝的一种特殊热处理方法,主要是为了缠绕后帮助定型。

是的,这个属于什么热处理类型呢

网友(点评):
从温度看类似正火

网友B:
和高频表面淬火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冷却方式(空冷,不接触油或水)及加热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高频表面淬火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冷却方式(空冷,不接触油或水)及加热的温度。

是的空冷,通过一根中空的管道,管道外通冷却水,产品不直接接触水

网友C:
加热到600度   没有达到相变温度   这是高温回火不 ? 作用是去应力 定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到600度   没有达到相变温度   这是高温回火不 ? 作用是去应力 定型 ?

目的是定型,加热后弹性比原来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的是定型,加热后弹性比原来好

应该是高温回火去应力来着

网友:
来学习学习  我不怎么了解 热处理 热处理的水太深了  摸了很久还是个皮毛  看看热处理大神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2018-02-10):
感应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