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旋压机生产不锈钢灯罩

楼主(2017-09-06):
数控旋压机属于金属塑性成型机械。在其床身上面装有交流伺服系统,该系统中的旋轮架设有纵、横两个相互垂直的滑架,横向和纵向进给采用精密滚珠丝杠副,由伺服电机依次与同步带传动副及精密滚珠丝杠副相连接;在滑架下面设有精密滚珠直线导轨;在旋轮架的横向滑座的上面设有对芯模外形轮廓"拷贝"机构;控制伺服系统的数控系统装置及控制液压传动系统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均分别与工业PC机相连。新型旋压机实现了自动加工和控制,为多功能、通用型设备,精度和可靠性高,并具有CAD绘图编程功能、芯模拷贝功能及录返功能。
数控旋压机在加工灯罩类产品上有很大的优势,虽然没有使用过,但是在加工过程中看到了粗加工、精加工的工序,和车削加工很相似,看来专业的零件应该使用专业的设备来加工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l0546t15un9&auto=0

网友A:
我们是专门做旋压的,其实搞机加的好多不知道旋压的 旋压工艺肯定会越来越普及

网友(点评):
层主最好提供点电子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专门做旋压的,其实搞机加的好多不知道旋压的 旋压工艺肯定会越来越普及

搞机加的一般对薄壁类工件直接选择使用车床来加工,很少会考虑到使用旋压机,这就是惯性思维,看来这种思维以后需要改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机加的一般对薄壁类工件直接选择使用车床来加工,很少会考虑到使用旋压机,这就是惯性思维,看来这种思 ...

你可以多了解一下旋压加工,在某些方面的确比机加有优势,只是现在大家了解的比较少罢了

网友(2019-06-14):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专门做旋压的,其实搞机加的好多不知道旋压的 旋压工艺肯定会越来越普及

使用旋压工艺这种产品能做吗?材料 0.8mm  SGCC-ZN20

网友:
旋轮通过PVD处理可以加强其表面硬度及使用性能,可以有效提高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
模具TD处理,表面PVD涂层厂家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