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90度折弯边如何标注?

楼主(2017-09-06):
非90度折弯边如何标注?
是否GB标准?
1.常见的是虚拟交点到端面的距离
2.但是实际测量,用卡尺量切点(外R圆弧中点)到端面的距离,其实卡尺也不太好量,比如135钝角。有好的精确测量方法吗?图2
3.忽略圆角的尺寸。见图3

问题1:那种标注最正确?
问题2:那折弯机输入距离是哪一段?在图纸上体现吗?有人说是端面到R内角中点的距离?对吗?
问题3:多道折弯钣金件最精准的做法,利用展开的DXF文件,测量折弯线的位置,并在实物展开零件上做上标记,在标记上折弯,对于折弯机来说,只需要输入角度,材料,厚度,R内角。不要输入长度距离了,因为有折弯线的标记了?对吗?

网友:
我按第一种标注

网友:
第二种切点不用手动画。之前看到大神教程,按住ctrl,再选中2根线,再点击草图 点。就出来了

网友A:
问题1:那种标注最正确?---------第一种标注是最适合给折弯员工看的
问题2:那折弯机输入距离是哪一段?在图纸上体现吗?有人说是端面到R内角中点的距离?----------图纸上只要标注第一种标注方法,折弯人员输入后会微调下
问题3:多道折弯钣金件最精准的做法,利用展开的DXF文件,测量折弯线的位置,并在实物展开零件上做上标记,在标记上折弯,对于折弯机来说,只需要输入角度,材料,厚度,R内角。不要输入长度距离了,因为有折弯线的标记了?对吗?------------如果你做展开dxf文件的时候,已经算准折弯扣除的话是可以这么做的

网友:
第一种吧,钣金件折弯,精度本来就不高,没必要考虑那么点测量不准确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那种标注最正确?---------第一种标注是最适合给折弯员工看的
问题2:那折弯机输入距离是哪一段?在 ...

那折弯机输入距离是从端面到内圆角中点吗?
第一种虽然方便标注,可以对于实际测量检验,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网友:
我们按第一种标注。

网友:
习惯标第二种

网友: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能看懂即可,这种钣金一般没什么精度啊

网友:
第一种比较好

网友B:
2个厚的板,折弯半径可以是0.5吗?感觉折弯半径小了点儿。

网友:
顶起来,赚威望

网友(2021-06-13):
引用 网友B:
2个厚的板,折弯半径可以是0.5吗?感觉折弯半径小了点儿。

我也觉得最少0.5t

网友:
我标第一种,车间看的懂,没出过错!

网友(2024-09-06):
精密钣金的精度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