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件精加工前,采用180-200度时效处理来削除内应力吗

楼主(2017-09-06):
锻件是40Cr的,尺寸50x600x2000

网友:
握草  活很大啊  两米的件  那倒是需要低温时效处理的  粗加工会产生应力   时效处理去应力要好些

网友A:
锻件粗加工前,应进行正火处理
精加工前,应进行回火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锻件粗加工前,应进行正火处理
精加工前,应进行回火处理

精加工前回火处理?不是低温时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加工前回火处理?不是低温时效吗?

回火处理,根据材料性能要求不同,低温,中温,高温有区别的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低温时效是不是实际上就是低温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火处理,根据材料性能要求不同,低温,中温,高温有区别的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低温时效是不是实际上就是 ...

40Cr的材料,180-200度,12h。这里叫时效,不清楚是不是也叫回来火。

网友:
低温时效就是低温补充回火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