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盘上的支撑机构----承重>800N

楼主(2017-09-07):
       目前在分度盘上有一个焊接工位,有较大的下压力(大于800N)。现考虑用下图的机构来支撑工件。把焊接时的下压力传递到滑轨上,保证机构的运行稳定。治具在分度盘上有定位销定位,支撑块顶升时也有定位销。回弹力考虑用弹簧力。小弟入行较浅,可能很多地方考虑不周,在此请教大侠一二,谢谢!

网友A:
没看出什么问题啊,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导轨能承受》800N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什么问题啊,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导轨能承受》800N的压力

好的,谢谢。

网友B:
考虑到分度盘上同时放几件,当其中一件焊接之后机械手提起来之后,会不会无法保持平衡?

网友C:
用聚乙烯做一个支撑轮顶着

网友D:
为何要通过斜面顶上去?  太麻烦了
气缸从下往上顶多好,把导轨去掉,让下压力直接传递到桌板上多踏实(有时操作失误或那里卡个东西可能下压力会超出你想象,)滑块斜面靠不住,看图 ,你的受力点和承重点还不在一条直线上,看着就不舒服。
上下都要有弹簧缓冲,

网友:
太繁琐了

网友:
7楼意见可以考虑。

网友E:
斜块感觉不可靠,可否换一种方式。800N的力···额斜块尺寸是多少?

网友F:
楼主你是想用斜块最末端的平面来承载是吧。升降承载方法也不少,比如剪刀式,还有千斤顶之类的。

网友:
向下时,斜块离开,是靠自重下降吗?

楼主:
弹簧力,未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分度盘上同时放几件,当其中一件焊接之后机械手提起来之后,会不会无法保持平衡?

只有一个工位焊接,目前设计的目的就是把压力传递到机构上,不影响分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聚乙烯做一个支撑轮顶着

看到过这样的支撑轮,有几点疑问:     1.分度盘是圆周运动,支撑轮是轴向运动,方向怎样保证一致。
     2.担心支撑的效果与长期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点评):
用比较硬的聚乙烯,腰鼓型,顶起可微调。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是想用斜块最末端的平面来承载是吧。升降承载方法也不少,比如剪刀式,还有千斤顶之类的。

产品与空间比较小,可能这样的机构不是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通过斜面顶上去?  太麻烦了
气缸从下往上顶多好,把导轨去掉,让下压力直接传递到桌板上多踏实(有 ...

层主说的这种直接方式有考虑过,采用一个出力较大的气缸在下面做支撑,缸径至少要80以上。整体尺寸较大。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气缸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斜块感觉不可靠,可否换一种方式。800N的力···额斜块尺寸是多少?

考虑过用气缸顶升支撑,可是尺寸太大了。至于其他方式,层主有没有好的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说的这种直接方式有考虑过,采用一个出力较大的气缸在下面做支撑,缸径至少要80以上。整体尺寸较大。 ...

你气缸是为了把产品顶出来吧? 这个顶出力应该很小,用个小气缸就行了啊,   给你看看我以前做的类似结构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这里没有顶出产品这个动作,如果在 垫块 里面挖出空间装个气缸,气缸杆连上一根轴通过中心孔就能把产品顶出来,(我图上中心孔没穿,你可以想象成穿的)下压力还是垫块承受

网友:
机构应该可行,将上楔块换成凸轮随动器,效果会更好一点

网友:
若只是分担800N的向下力的话,这样过于复杂,直接一个工件放在另一个导槽工件里,然后再用气缸水平推动楔形块运动。
楔形块和放在导槽里的工件先是斜面接触,再平面接触,从而使工件沿导槽往上运动;最终工件底面和楔形块顶面接触,工件顶面和分度盘底面接触,以使800N的力传递到大板上

网友:
这个力哪里来的?

网友:
分度盘在转动的时候,有没有干涉和异响

网友:
我能说我们这个情况就放了个轴承吗

网友:
800N,这样子支撑不行吗

补充内容 (2017-9-11 09:11):
一般是会留点间隙的,在转动的过程不碰到滚子。受力的时候碰到。这样要保证转盘的刚性要好。

网友(点评):
不错,比较简单的方式

网友(点评):
这个机构对转盘的硬度有要求把,不然时间长了,外圈会磨损而发生尺寸减少的情况。还可以在接触面加耐磨的金属片,或者导轨吧。

网友:
26楼赞!
移来移去的多麻烦。一直在下面撑着就好。

网友G:
转盘上的治具做成弹性的就可以了啊,下面放个板,下压的时候,治具下降,压在那板上,还可以调节,稳稳的。气缸都不需要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我有应用过,还是比较稳定的,不过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H:
看到楼主发的示意图 ,我想起我们的液压成型机,同样是分度机转动,冲头在 分度机圆周实现下压的动作 ,不过我们冲头的 压力在10多MPa,同样在分度盘下安装气缸推斜面 顶起 。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楼主发的示意图 ,我想起我们的液压成型机,同样是分度机转动,冲头在 分度机圆周实现下压的动作 ,不 ...

油缸是16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工位焊接,目前设计的目的就是把压力传递到机构上,不影响分度盘。

或则其他位置平均分布4处,加上避震载重轮。方向随着盘的圆周运动运动。也可以起到支撑作用。避震载重轮上有弹簧,效果不错

网友:
楔块结构是可以的 可以参考机床调整块结构

网友:
800N的力并不算大。不知道是冲击力还是稳定力?
楼主的方案可行,综合考虑一下导轨,斜面,支撑面的磨损。
好多人跟帖,很多好方案。
赞。

网友:
可以把弹簧伸缩机构做到分度载盘的每个工装上啊

网友:
公司主营 激光切管卡盘,数控转台,分度盘,分度头,15653536115,微信同号,希望合作愉快

网友:
是否考虑底板长期使用变形,楔块磨损

网友:
如果你的分度盘只是起到一个传送作用,切换工位的话。建议你用油压的分度盘,抗800N的压力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工位垂直用铜套做导向多少会有偏载,偏载力会对精密分割器有很大的损伤,长时间使用就会完全显现出来。可以将工位完全脱离分度盘的圆盘 在使用800N力下压后再放会分度盘工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通过斜面顶上去?  太麻烦了
气缸从下往上顶多好,把导轨去掉,让下压力直接传递到桌板上多踏实(有 ...

你会把圆盘顶变形的,千万不要这么搞

网友I:
不要用气缸,看这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要用气缸,看这个

请问四个轴承中间的是弹簧吗,压倒底是不是两条紫色件与灰色板件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四个轴承中间的是弹簧吗,压倒底是不是两条紫色件与灰色板件接触?

是的

网友:
你这个弄得太复杂,直接做个浮动的就完事了,你可以看一下五金冲压模的设计思路,
当治具受力,弹簧下压到一定距离,等高柱刚好与下模板接触,力传到在机架的台面上
我做个类似的这样的,比你的还要重一顿多的力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做滑块,直接用缸径45的气缸就可以胜任。2.25*2.25*3.14*0.8*0.7=89KG
0.7安全系数 0.8气体压力

网友K:
下面台面上直接加个轮子不行吗,分度盘和轮子滚动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下面台面上直接加个轮子不行吗,分度盘和轮子滚动接触

用什么样的轮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样的轮子?

万向滚珠即牛眼轴承就行

网友(2018-06-17):
引用 网友G:
转盘上的治具做成弹性的就可以了啊,下面放个板,下压的时候,治具下降,压在那板上,还可以调节,稳稳的。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