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问题求教

楼主(2017-09-07):
图中云线内,两槽之间的方孔如何加工?求教哪位机加工或者工艺大神给说下 ,不太懂

网友A:
通孔的话就线切割,非通孔的就电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孔的话就线切割,非通孔的就电火花

我同意

网友:
看来只有电火花了

网友:
应该是电火花了

网友:
这是网上找的,实体的电火花机子我倒是没见过。
就那这个来说,那个小方孔估计没办法用这个机器打,应为那个电火花的头方不到孔的位置的上方。
我建议是吧中间的那个竖的梁做成分体的。,梁先把改打的孔,该铣的方加工了。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就止口定位螺栓拧紧就完了,精度位置要求高的就安装完成以后再放到床子上整体加工。另外最左边的那个小方孔,加工的时候肯定会有两个直角的地方为圆角(铣刀半径)。定位或者安装说明的需要考虑下。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工艺性不好,把下面加工通,堵焊。

网友:
电火花能打个蛋蛋哦

网友:
电火花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