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问题请教

楼主(2017-09-07):
如图所标,红色圈出的形位公差,这是一个导轨的界面,上面的垂直度0.003,后面为什么要加个短向?短向是什么意思?还有下面的直线度也有这个,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标?哪些场合会用到?除了垂直度和直线度,其他形位公差也会这样标吗?

网友:
这个是企业习惯吧,没有遇见过。

网友:
是不是LE同时有两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赏!!!!

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
短向是句俗语,意思是指管住短尺寸那个方向

网友B:
指的是所标注面的长和宽,长向是较长的那个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的是所标注面的长和宽,长向是较长的那个边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标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标注啊?

建议楼主看看公差的书。同一精度等级不同尺寸对应不同的公差值,简单点就是尺寸小公差小,尺寸大公差大

网友:
LE应该是导轨的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