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UG打开装配图很卡的问题

楼主(2017-09-07):
我的电脑配置不算差,I5  2.5hz  12G内存   独立显卡755M  加了固态硬盘,然而打开稍微大点的装配图转动的时候就会一卡一卡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如果有,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另外,我用Creo打开大型装配图就不会很卡。难道这是UG自带的缺陷吗?

网友A:
没遇到过,一直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一直很正常。

是我的电脑配置限制住了吗,你的是不是大型装配?

网友B:
ug占据内存很大的,配置差的电脑是会很卡的,升级电脑是唯一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占据内存很大的,配置差的电脑是会很卡的,升级电脑是唯一的办法

我电脑内存都12G了,还不够吗,而且打开装配图时内存占用只有30%~45%左右,不会超过这个值。

网友:
通常安装软件有多大,相对运行就会有多复杂。

网友:
那要么重装系统,或重装ug

网友C:
电脑处理器的问题 不是运行内存的问题  总的说来 还是电脑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处理器的问题 不是运行内存的问题  总的说来 还是电脑配置的问题

CPU相对来说性能低了点,另外内存是低电压版的,可能有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