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时留固定缝隙怎么做到

楼主(2017-09-07):
轴上两端有轴承,一端轴承双向固定,另一端外圈固定,内圈不需要固定,所以不要轴肩紧靠,防止轴热伸长卡死,如图右边轴承,假如离轴肩有1mm,有什么方法使得安装师傅能很容易的做的,不管是设计上还是安装办法上都行,求指导。PS:轴承和轴紧配合,轴径30,轴承6206深沟球轴承

网友A:
游动端轴承一般不都是内圈固定外圈游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动端轴承一般不都是内圈固定外圈游动

没办法,这里的实际情况需要外圈固定。你说的这种,我有个疑问想了解下,外圈既然能游动,那肯定不是紧配合,那轴转的时候外圈不会转吗

网友B:
压下去的时候放个1mm的块规在轴承和端面这间,压到位拿走块规不就有1mm间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这里的实际情况需要外圈固定。你说的这种,我有个疑问想了解下,外圈既然能游动,那肯定不是紧配 ...

一般轴承外圈都是过渡配合,就算外圈是紧配合,如果力够大还是能游动的,不然轴承开始不就没法压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下去的时候放个1mm的块规在轴承和端面这间,压到位拿走块规不就有1mm间隙了

轴不能竖放,只能很放安装,还能用快规么

网友C:
安装时做个插片,到时抽掉就可。
不过应该设计成外圈游动的,你的想法错了。

网友:
安装时中间放一个垫片,再固定住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时做个插片,到时抽掉就可。
不过应该设计成外圈游动的,你的想法错了。

用的是剖分式的轴承座,外圈和轴承座在螺丝拧紧后是什么配合啊,还能游动么,如果可以游动,那会不会打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剖分式的轴承座,外圈和轴承座在螺丝拧紧后是什么配合啊,还能游动么,如果可以游动,那会不会打滑 ...

剖分式一般是较松的配合,可以游动,不会打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剖分式一般是较松的配合,可以游动,不会打滑的

哦,多谢指点,那用剖分式轴承座,轴系一端固定,一端游动,固定端是不是要用挡圈什么的把轴承座里的游隙占了,才能固定外圈啊

网友C:
看你买的啥,有的是里面带挡圈的,可做固定端,游动端去掉挡圈就可游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买的啥,有的是里面带挡圈的,可做固定端,游动端去掉挡圈就可游动了

哦  涨知识了,谢谢谢谢!!!新人一个,啥子经验都没有,等级不够加不了好友,想问问题只能发帖,着急

网友:
呵呵。对,多问问,有长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