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板切割

楼主(2017-09-07):
求教:切25毫米厚海绵板。不能用电加热,因为板上有一层锡纸。每秒切200MM,什么方法好。试过3毫米刀片,电机1400转速带着切割,会卡在里面。锯片的话会产生飞沫,尽量不考虑。想试试钨钢刀片,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设备。

楼主:
写错一点,用0.3毫米刀片试过,不是3毫米。

网友A:
裁布机往复刀试过没?带锯床的无齿刀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裁布机往复刀试过没?带锯床的无齿刀试过没?

没有啊,你说的两种我都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切割

加水刀成本太大,设备价值就没有了

网友C:
问问卖这个材料的怎么切的
实在不行用锯片价格吸尘器也可以啊

网友:
用液氮冷却下,冻硬了就皮实了

网友(点评):
那成本不是贵了?

网友D:
是泡沫板还是海绵板呀?如是文中所述的锡箔面的海棉板,切形的话可用刀模冲切,直线裁切用剪床(与裁切瓦楞板同法),但若是较"硬且厚"的海棉板的话又要侧面漂亮则切直线可用细齿带锯或细齿园锯,若是切形量夠大的话建议倒不如请激光切割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裁布机往复刀试过没?带锯床的无齿刀试过没?

好了,这两种刀琢磨一下吧,其它不要考虑了

网友E:
http://video.tudou.com/v/XMjMyNjI1NjU0NA==.html
激光切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卖这个材料的怎么切的
实在不行用锯片价格吸尘器也可以啊

恩,现在在试这个方法,主要切割速度太快,我怕直接卡死在里面。200W电机转速1400也感觉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video.tudou.com/v/XMjMyNjI1NjU0NA==.html
激光切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下面是皮带线,激光就直接击穿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泡沫板还是海绵板呀?如是文中所述的锡箔面的海棉板,切形的话可用刀模冲切,直线裁切用剪床(与裁切瓦楞 ...

冲切裁剪的话,厚度感觉太厚。我用的是侧向刀片旋转切割,目前在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皮带线,激光就直接击穿皮带

如果担心击穿皮带的话,那还是使用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