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下各位,以下都是什么气件

楼主(2017-09-07):
什么原气件,主要是做什么的

网友A:
这可能是三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三联体

三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具体是功用?

网友:
调压 过滤呗 能有啥花露水

网友B:
三联件:空气过滤器(过滤空气),油雾过滤器(过滤油雾),减压阀(降低压力)

楼主:
感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减压阀(右边那个长筒底部有气压出),难道是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联件:空气过滤器(过滤空气),油雾过滤器(过滤油雾),减压阀(降低压力)

感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减压阀(右边那个长筒底部有气压出),难道是排气?

网友:
最右边的是过滤空气的吧,下端排水汽,如果有气压,有可能你的过滤器有泄漏。中间那个是减压阀,旋钮旋转调压

网友:
调压,过滤油,过滤气水

网友:
从右向左:过滤器→减压阀→油雾润滑器→残压释放阀(消音器)→压力表。

网友C:
红色的应该是泄压阀,防止压力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联件:空气过滤器(过滤空气),油雾过滤器(过滤油雾),减压阀(降低压力)

最左边的有数码表显示和红色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的应该是泄压阀,防止压力过高。

最左边是那个是什么

网友(点评):
数显式压力表。

网友:
气压表,进气气压检测,可设置阀值,并输出信号;
手动阀,打开和关闭进气;底下是个消音器
三联件:过滤+调压+润滑;

网友:
综上所述,最左边数显压力表,可做压力继电器,最右边三联件,做过滤、调压、润滑用,有争议的是中间那个红色的。有说手动阀,有说残压释放阀,有说泄压阀,有没有气动大神释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减压阀(右边那个长筒底部有气压出),难道是排气?

排水的

网友:
第一个数显气压表,第二个泄压阀,第三个三联件:滤水(过滤水),调压,油雾(气体里加入雾化的油防止气动元件生锈)

网友:
红色的是个开关阀,我们用的进口设备或者台湾设备一般有这个

网友E(2017-10-26):
引用 网友B:
三联件:空气过滤器(过滤空气),油雾过滤器(过滤油雾),减压阀(降低压力)

排水用的。三联件:水气分离(底部透明罐储水。你这款是通过气路的压差排水。也可选择手动自动排水),油雾过滤器(分离油性液体。需要手动旋出下透明罐到出),减压阀(调节输出气压)。左1=数显压力传感器;左2=应该是电控阀(控制气路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水用的。三联件:水气分离(底部透明罐储水。你这款是通过气路的压差排水。也可选择手动自动排水),油 ...

更正;油雾分离应该叫油雾发生器,通过压缩空气将油雾带至各气动元件做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