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单向旋转机构可以推荐的吗?

楼主(2017-09-07):
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单向旋转机构可以推荐的,要求:旋转体1旋转时旋转体2不转动,旋转体2转动时旋转体1跟着转动,除了用离合+弹簧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单向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单向轴承?

好奇问一下

网友B:
超越离合器

网友C:
自行车
后轮(旋转体1)转动时,脚踏板(旋转体2)不动
脚踏板(旋转体2)转动时,后轮(旋转体1)跟着转动

两个旋转体的转动方向都没有改变
只是分为转动和停止
单向轴承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行车
后轮(旋转体1)转动时,脚踏板(旋转体2)不动
脚踏板(旋转体2)转动时,后轮(旋转体1)跟着转 ...

那个应该用的是棘轮棘爪原理吧。。。还有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越离合器

这个我知道233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行车
后轮(旋转体1)转动时,脚踏板(旋转体2)不动
脚踏板(旋转体2)转动时,后轮(旋转体1)跟着转 ...

你不知道运动是相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23333

单向轴承就叫超越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就叫超越离合器

好吧,可能我的标题有误,应该是单向传动吧,就是,旋转体1无论正反转时旋转体2都会做出相应的转动,但是旋转体2转动时旋转体1却不会转动

网友(点评):
但是旋转体2转动时旋转体1却会转动^_^

网友D:
磁悬浮原理,旋转体1利用磁力使旋转体2做相应的转动,但是旋转体1一旦固定,旋转体2不会造成旋转体1做相应的转动,需要克服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悬浮原理,旋转体1利用磁力使旋转体2做相应的转动,但是旋转体1一旦固定,旋转体2不会造成旋转体1做相应 ...

我希望能用纯机械结构控制。。。

网友:
看看谐波减速器就柳可以了。

网友E:
http://www.cmiw.cn/thread-48014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miw.cn/thread-480140-1-1.html

超越离合器这个我之前也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在开头表述的有问题,我希望的结构简化一下就是有A、B、C三个件,由B来链接A和C,然后当A作为动力源的时候,经由B带动C转动,但是当C作为动力源的时候,经过B却不能带动A来转动,类似的结构比如电磁离合器、磁粉离合器,但问题是这一类的离合器在启动时必须同时通电使离合器啮合,而纯机械结构的比如离心离合器,利用主动轮转动时产生的离心力使机构啮合,但问题是这需要的速度较大,而且不好控制,用在高速场合可以,但是我希望的是有一种低速状态下能达到上述要求的小型结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