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制品冲压后端面产生断裂,痕迹,台阶。如何改进呢?

楼主(2017-09-07):
     铝制品冲压后端面产生断裂,痕迹,台阶。如何改进呢?冲压的4端面,两端面是光滑的。只有另两个端面会有断裂,台阶痕迹。如何做到四端面光滑呢?

网友:
开个排气口 试试

网友:
你这个零件上,好像有个台阶,那是怎么加工的啊

网友:
有台阶痕迹是不是因为挤压没有到位造成的

网友:
看不出怎么冲压的。

网友:
通过调模具间隙来解决了

网友:
模具间隙不合适

网友:
是不是油的问题,产生粘结或者别的问题

网友:
模具间隙的问题,厚的材料在断裂时分光亮带和撕裂带,一般尺寸精准的是光亮带,测量时也是测光亮带的尺寸。一般产品图纸都会有要求光亮带站整个界面的百分比是多少。精冲模具下的料光亮带百分比高的多,有的甚至全是光亮带,仅有一点毛刺。所以还是要调整模具。看下是否凹凸模有磨损或者本来间隙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