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轴承:SOLA16-1058的相关参数

楼主(2017-09-07):
我们机器的备件目录上有一个轴承的型号是:SOLA16-1058,机械设计手册上找不到这个轴承,

莫非是一个非标或者进口件?
有大神用过同样的轴承吗?
有的话能够帮忙给一下该轴承的相关参数?
多谢.....多谢.....

网友:
先确定品牌,然后找品牌样本

网友:
没见过这种型号的轴承,直接量内径,外径,宽度好了

网友A:
什么机子上用的,实在搞不清可以找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子上用的,实在搞不清可以找厂家

一种养路机械车上用的,和这个轴承配合的销轴还承受挺大的径向荷载呢.....

网友:
牵引关节销轴承SOLA16-1058  国产。

网友(2017-10-10):
专用机械轴承,代号不按套路出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