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螺纹连接,为了保证连接刚性,如何处理好?

楼主(2017-09-07):
铝合金6061,现在上面连接导轨,需要有一定的力量,铝合金螺纹容易损坏,厂家用了钢丝螺套,但是也效果也是一般

补充内容 (2017-9-8 08:36):
补充:如果材质改为7075,是否螺钉孔的强度会好很多?

网友A:
一般都用钢丝螺纹套啊

网友(点评):
干铝件的供货商,说钢丝螺套没啥用,建议我直接在6061上打螺纹孔就可以。

网友:
力量够用就行,扭矩太大,什么螺栓都扛不住的

网友(点评):
所以,我打算,在铝上做破坏试验,看看到底力量怎么样

网友:
钢丝螺套

网友B:
可以选导轨上是螺牙的

网友(点评):
允许的话确实不错。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样,前期咨询了。货期不是很好。

网友:
改用自攻螺钉吧

网友(点评):
自攻丝螺钉有什么优点?

网友(点评):
无间隙,螺纹松动主要是横向位移引起的

网友:
铝合金一般都不做螺孔,都是穿孔锁螺母的铝质牙没有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导轨上是螺牙的

咨询厂家,滑轨是上锁式的,滑轨上打沉头孔,但是底部通孔加工成螺牙的,即可上锁也可下锁

网友(2017-11-01):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钢丝螺纹套啊

肯定不一样,不镶螺纹套你试拆几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