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叶轮转速为2万转的高速风机结构

楼主(2017-09-07):
网上见到一款很特殊的风机,请高手帮忙讲解下结构。
以下为网络内容:
高速鼓风机:顾名思义速度高、快速的。也叫高压鼓风机,由于高速鼓风机在设计条件下风压达到:50-290mbar,风量85-6000m3/h,转速18,000-21,000转/分,风量是高压风机3倍,因此也命名为高速风机,使用效果也达到95%以上。

高速鼓风机工作原理编辑
高速风机的叶轮外形就像是一个钝角的扁圆锥体。在这个圆锥体上有数条螺旋形的叶片,当风机的叶轮运转时,空气就会被螺旋形的叶片“抓住”,在高速旋转所带来的巨大离心力之下,空气就会被甩进高速风机叶轮与风机主体之间的空隙,从而实现空气的压缩,并产生巨大的风量。
  在持续不断地优化性能和技术,设备的噪音强度和稳定性能被大大改善

高速鼓风机产品特点编辑

  • 低噪音、低维护、运行可靠,坚固耐用。
  • 设备可靠、重量轻、可以沿轴向的任何方位安装、性能范围宽。

  • 超大风量,风量可达100-6000m3/h,且风压达到290mbar.

  • 采用ABB电机,防护等级IP55,绝缘等级F级

  • 主要部件采用高强度的ADC12铝合金整体压铸。

  • 功率范围在2.2-37Kw。

楼主:
下图是性能参数

网友A:
雷茨风机

网友(点评):
不是罗茨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茨风机

请问了解雷茨风机的结构吗?

网友:
NB 没玩过

网友:
用的皮带盘是卸荷的吧。不然风机主轴吃不消。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连叶轮的皮带轮应该是比较小的,重量应该也不重,速度2万转呀

网友:
里面都铸造的,结构不好描述

网友(点评):
旋转部件应该不会是铸造的

网友:
离心轮机式风机(Centrifugal turbine fan)或称离心透平式风机,空气经过离心式叶轮后进入外圈靜止导叶将动能(速度)转变为风压后再进入后部蝸壳汇流输出(若需更高风压可再加上n级,级数愈多风压愈高但风量不变。至于内部构造百度一下就有,皮带驱动是用于增高转速且有避振缓衝作用也能避开高速下元件润滑的困扰

网友(点评):
谢谢!!! 这种风机相较于常规风机,在同等功率下风量大,风压高,转速高,结构紧凑。

网友:
我感觉这种风机在结构上不复杂,电机是普通电机,没有变频控制,固定转速由频率决定,电机和风机之间有定比变速机构,可以是带传动,也可能是齿轮传动。如果非常要说复杂,我认为包括两点:1、风机主轴和轴承要承受高转速,对加工精度和润滑要求较高。2、叶轮叶片的角度和强度直接影响风机的功率转化效率和寿命。

网友(点评):
嗯,带传动比较合适。想了解轴,轴承与座的结构及润滑;想了解叶轮参数;想了解蜗壳参数 ;想了解噪音与震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