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如何处理摩擦系数最低?

楼主(2017-09-07):
        我一直以为表面粗糙度越低,摩擦系数最低。我选用镜面不锈钢发现反而摩擦系数高。不知道拉丝之后如何?我看到其他厂商也是直接用的普通的不锈钢做挡板的,我用镜面不锈钢反而不行。

       之前我是用的普通不锈钢表面贴特氟龙胶带,因为担心长时间容易磨损,也想直接换成不锈钢。

       求指教

网友A:
直接不锈钢时间长也会磨出印子吧,贴特氟龙挺好。

网友:
贴个特氟龙的耐磨和表面清理都有改善

网友B:
440c或s136热处理后抛光

网友C:
镜面处理的不锈钢表面粗糙度绝对比拉丝的低,我们要求220grit拉丝,供应商送来的板材ra0.8左右,2B面在0.15左右,镜面比0.15还要小

网友D:
最最关键的,你不锈钢跟什么材料对磨呀?跟不锈钢,跟塑料还是跟橡胶?

网友:
摩擦是个复杂的事情,按道理表面越光滑,摩擦系数越小。玻璃很光滑,但玻璃和玻璃的摩擦系数是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最关键的,你不锈钢跟什么材料对磨呀?跟不锈钢,跟塑料还是跟橡胶?

电脑显示器中的一个软板,摸起来像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面处理的不锈钢表面粗糙度绝对比拉丝的低,我们要求220grit拉丝,供应商送来的板材ra0.8左右,2B面在0.15 ...

2B面?什么意思 好多专业名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不锈钢时间长也会磨出印子吧,贴特氟龙挺好。

客户不想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0c或s136热处理后抛光

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达到多少?

hrc54到58

网友E(2020-12-11):
求教,特氟龙胶带能直接沾在不锈钢板上吗?还是需要单另涂抹万能胶呢?

网友(点评):
表面没有油污的话 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教,特氟龙胶带能直接沾在不锈钢板上吗?还是需要单另涂抹万能胶呢?

直接贴的,涂胶了后面更换不方便,而且还容易起褶皱

网友:
顾客是上帝,顾客满意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抛光板一般都是摩擦系数比较低啊

网友(2021-01-22):
能说说具体使用工况和用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