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出图讨论(七)凸轮分割器回转台出图

楼主(2017-09-07):
      这是一个用凸轮分割器作为驱动的回转台。台板直径为900,板厚度20;凸轮分割器等分数为12/圈,一圈需要时间20秒,精度为0.01度(最外径重复定位误差约0.1mm)。台板上安装重量约50Kg左右的工位治具。出图中在台板材料、连接方式等多个方面怎样选定?

网友:
看你这分割器应该是轴输出,不带法兰,900直径最好做个法兰,中心和分割器输出轴键连接,法兰和你的台板螺栓连接。
材料的话看你上面12个孔位有没定位要求,承载倒是不大45#,这种东西最后发黑能好看点。

网友A:
楼主问题抛出来后,最好最后再解答说明一下,有利于新人的学习

网友:
1.这种尺寸的分度盘我们一般用A7075,连接方式的话凸轮分割器上有法兰孔连接的
2.定位的话一般都需要二次定位的

网友:
加一个法兰,空余的地方均布几个大孔以减重,大孔再用亚克力盖住,在边缘部加一套气缸衬套定位销上下二次定位

网友:
这是出考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抛出来后,最好最后再解答说明一下,有利于新人的学习

新人感动中!!!

网友:
这种东西使用真的能减轻手部肌肉疲劳么?现在明显感觉到手指有时候不听使唤,办公室有右撇子换成左撇子操作鼠标了哦

网友:
看你图片,台面上是有两个圆盘,下面是动的,上面是静止的吗?如若是这样,为何不选用直接带有动静法兰面类型的分割器呢,这样不用自己加法兰面了,动法兰面和静法兰面都有。精度的话你的900mm,边缘0.1mm也能满足你的要求了。你想要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
买带法兰盘的凸轮分割器 直接螺栓连接

网友:
正好有个凸轮分割器要做,直接把到大盘上

网友:
圆盘材料  我觉得用铝合适

网友:
用带法兰的分割器,一般分割器的精度是正负30个弧分,达不到你说的精度要求,所以你要加外部的二次定位。转盘材料选铝合金,如果用6061的话,需要加厚,用7075的话看下毛胚料的厚度。

网友(2020-06-30):
如果不用分割器,直接用伺服电机,能否实现?又该如何改结构?能否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