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20crmnti轴和40cr轴和42crmo性能差异

楼主(2017-09-07):
       个人的理解是20crmnti轴渗碳+淬火+低温回火主要用于高强度及耐冲击的场合,40cr调制处理轴主要用于要求强度较高的场合,42crmo调制处理也用于高强度耐冲击场合。个人对3种轴综合性能比较认为:42crmo>20crmnti>40cr不知对否?

网友:
说的有道理,但是真正在材料选择的时候还需要挑选最适的

网友A:
综合性能还是42crmo好,使用广泛还是40cr综合性能也不差,20crmnti只是渗碳后特性明显。

网友(点评):
40cr市场多正货,现在这材料最难说。

网友:
综合性能可是指的机械性能??

网友:
综合性是指市场供应量,应用范围,方便加工等一系列因素!

网友:
材料的适用范围不一样 也没办法比较   如果说 同样的工作环境 同样的性能要求 都能达到的话 那比较的不是性能了  是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性能还是42crmo好,使用广泛还是40cr综合性能也不差,20crmnti只是渗碳后特性明显。

有个疑问就是20crmnti轴渗碳淬火后芯部为什么硬度比40cr调制后高很多,芯部硬度高感觉就意味着韧性低耐冲击性不好,那为什么书上说20crmnti渗碳淬火后比40cr调制耐冲击好呢?

网友B:
我觉得20CrMnTi>42CrMo>40Cr,查书本高速重载高疲劳采用20CrMnTi(渗碳+淬火、低温回火);中等载荷中等冲击和疲劳选用42CrMo(调质局部需要表面淬火),40Cr。而且20CrMnTi热处理成本也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20CrMnTi>42CrMo>40Cr,查书本高速重载高疲劳采用20CrMnTi(渗碳+淬火、低温回火);中等载荷中等冲 ...

耐冲击性20CrMnTi要比42CrMO好的,但是抗拉强度及屈服强度42CrMo要比20CrMnTi大,你可以查下手册两种材料的力学性能,综合起来我觉得还是42CrMo好

网友(2018-10-18):
没有可比性,各有各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