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位置孔怎么加工,谢谢!

楼主(2017-09-08):
槽深160,槽宽115,板厚40。不打工艺孔

图示位置孔怎么加工,谢谢!

网友:
敢想,异想天开

网友(点评):
多想想,别先否定兄弟,别人确实是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有工艺孔,你仔细看过没

网友(点评):
不是用工艺孔,说新的加工方法

网友:
通孔?槽的宽度?

网友:
钻,好多阀体就是侧面钻孔

网友:
做工艺孔,然后把工艺孔堵住

网友:
尺寸呢?尺寸足够的话可以用拐角器

网友:
有具体尺寸吗?槽宽 槽深 孔径 深度等等。描述清楚了才能找方案。
你这么简单的说一下打孔,我的回答是能也不能,你觉得我说的是你要的答复吗?显然不是。
有问题发上来很好,大家头脑风暴想办法。

网友:
火花机  不过具体看你的尺寸能不能做

网友(点评):
大侠尺寸发了,再看一下,谢谢

网友:
先做孔,后加工槽。

网友:
没有尺寸参数……

网友:
孔的直径和深度不明
我有设计过一个类似的,但尺寸小很多,使用放电加工

网友:
放电加工?

网友:
电火花打孔

网友:
最好是做工艺孔

网友:
加工多大孔,孔深多少?问题请问清楚

网友:
工艺孔为啥不能用?

网友:
通孔的话,可以从另一边钻

网友:
磁流体切割,水切割。

网友:
啥都没有怎么做?

网友:
槽宽有点宽,可以加工的。这种活气动的产品中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