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缓冲器

楼主(2017-09-08):
找一个缓冲器,螺距1.25M12的 ,长大约65左右,已翻遍怡和达和米思米及SMC,好难找

楼主:
长度不要太短就行,行程有10个就行

网友:
不能自己做嘛。

网友:
非要搞一些不常规的,用在上面地方?

网友A:
人家选型都看冲击速度和最大推力,你怎么还在乎外形尺寸?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6.76bf523slNSv9&id=537327370508&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abbucket=18
上面的链接有你需要的外形尺寸,其他参数需要你自己确认。

网友(点评):
也许空间有限。

网友:
尽量用标准的吧,

网友:
维修备件吧?买原厂的牌子或者加个螺纹变径外套,但后者风险高。

网友:
5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选型都看冲击速度和最大推力,你怎么还在乎外形尺寸?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 ...

参数好满足,滑台已经按到现场了,后期改进调试出的问题,原来的太短起不到作用,想来想去只有直接换个型号最方便

网友(2018-01-17):
M12的很多 1.25牙的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