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加工和安装的误差

楼主(2017-09-08):
轴加工的话,如果要1m的轴,多少的算合格。轴放在机架上,架子如果要求中心线相隔0.7米,在安装的时候,误差会有多少。一般情况下,不考虑特殊情况

网友A:
轴的直径是多少?
安装时如何安装的?
楼主实际应用场景是怎样的?
楼主问问题最好先把思路理清楚,这样大家才知道你问的点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的直径是多少?
安装时如何安装的?
楼主实际应用场景是怎样的?

我就想知道轴加工后实际轴肩之间的距离和图纸上标注的距离有多大误差。机架上两端安装两个轴承座,设计时轴承中心线的距离和实际安装后中心线的距离误差有多少。就是个平均值,设计时考虑。不是详细的某一种情况

网友B:
看不明白,来张图片,把关键点圈起来 图文结合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来张图片,把关键点圈起来 图文结合好理解

就是说设计时定的长度尺寸,实际加工和实际安装能不能达到,还是有误差,误差是多少

网友:
何不合格看图纸要求。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知道1m长的轴,轴肩长度尺寸应该标多大的公差。
这个就要看实际使用情况了,实际误差跟轴的加工工艺有很大关系。
一般可以根据设备的经济加工精度来定,设计手册和公差标准都有规定。
比如轴肩尺寸是800,如果按IT11级,就是800±0.25。这在GB/T1800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正常情况下,1000长的轴,不会刚性连接,因为两端的支座不可能完全同心,一般会在一端或两端做浮动连接,看看汽车上的传动轴及其两端的万向联轴节就明白了。
如果一定要刚性连接,那轴两端安装轴承的轴颈就必须有较小的同轴度误差了,取IT7-IT8,这些跟轴的大小也有关系。

网友:
楼主的问题,无法回答
工艺问题是十分具体的问题,不说明具体情况,神人也回答不出来啊
何况给出条件:1米的轴

网友:
根据设计的公差大小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