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相机与电脑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7-09-08):
工业相机大多数是用来图像采集,图形处理,分析判断。
现在项目遇到个问题,在物流分拣线上,工人手持扫描枪将工位上的箱子条形码读取,显示屏显示操作清单,箱子的正上方有个工业相机,手动触发拍照取证,操作清单有扫描枪扫码触发,自动将清单调出,工人操作完毕拍照取证,上传数据库,工业相机与电脑通讯,只能是USB通讯,由自己开发的软件与工业相机对接。
大神们,有谁做过类似的项目?工业相机怎么与电脑通讯上?

网友:
有没有型号照片看看?

网友A:
现在工业相机有纯相机 和 所谓智能相机。 前者就需要你有相关开发经验 调用 相机sdk取图了。 后者看相机具体说明。

网友(点评):
纯相机 一般硬件是什么组成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现在工业相机有纯相机 和 所谓智能相机。 前者就需要你有相关开发经验 调用 相机sdk取图了。 后者看相机具 ...

硬件准备
镜头+CCD相机本体,  配台工控机
根据机器人的通信要求 配置好 工控机接口(串口    cc-link 等 )安装好响应的板块。
软件准备
各种驱动安装好
安装 程序开发软件(如VS  QT 等)  配置好图形处理库(opencv    halcon    visionpro 等 任意一个) 开始写你的图像处理程序
编写上位机与机器人的通信程序

网友:
镜头+相机
然后通过PCB板
通过网线传到电脑
电脑有驱动软件控制

网友:
机床与电脑连接使用的就是线缆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准备
镜头+CCD相机本体,  配台工控机
根据机器人的通信要求 配置好 工控机接口(串口    cc-lin ...

感觉好的软件算法,比硬件更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