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型材安装板同时安装105高度脚轮与M8脚杯的困惑

楼主(2017-09-08):
       安装板厚10,M8脚杯最长才116,脚轮安装高度105,若用M8脚杯长度不够,M10脚杯长度够用但是需要在40型材上打孔至少11,并且深度很长担心消弱型材强度,不知大家可有更好办法没

网友:
为什么还要运输板?

网友(点评):
同时安装脚轮与脚杯

网友:
脚杯必须安在竖直型材的中心吗?

网友:
运输板这样安装

网友:
安装板用22厚的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安装在型材中心? 偏一点怕什么?
脚轮外移, 地脚移到两个型材对接的内直角处

网友:
不是有那种带脚杯的脚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安装在型材中心? 偏一点怕什么?
脚轮外移, 地脚移到两个型材对接的内直角处

脚轮不怎么使用,外移也不好看, 地脚移到两个型材对接的内直角处---------内直角处用的是角码连接

网友:
这样布置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还有脚轮

网友B:
立柱顶千斤,放心的干。
钻个12的孔能削弱多少强度?
立柱的失效形式是受压屈服。当然也有失稳,但一般方方正正的架子基本不会出现失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立柱顶千斤,放心的干。
钻个12的孔能削弱多少强度?
立柱的失效形式是受压屈服。当然也有失稳,但一般方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柱顶千斤,放心的干。
钻个12的孔能削弱多少强度?
立柱的失效形式是受压屈服。当然也有失稳,但一般方 ...

40型材端面打完之后最薄处仅2毫米,孔深20,型材全部角码连接

网友D:
只要不破坏铝型材截面形状是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破坏铝型材截面形状是没事的

我是在40型材截面打啦一个11.5的孔,有事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

截面打孔12深20,然后全部角码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40型材端面打完之后最薄处仅2毫米,孔深20,型材全部角码连接

铝型材每个公司的截面都不一样吧?

网友:
放心的干。

网友(2020-08-03):
朋友,脚杯的承重标准有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