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冷却问题

楼主(2017-09-08):
公司的机床用的国外电主轴,冷却系统用的国产,一般用的油冷和水冷,气冷的少,但是国外的主轴使用一段时间后温度高,水冷机出水管是凉的,经过主轴回水却是温的,这个哪位高手来说说有什么办法使回水管也是凉的。

网友A:
水泵的流量加大一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的流量加大一点可以吗?

可以的,加大流量管用。

网友:
楼主的水冷系统有专门配置水冷机吗?

网友:
加大水泵流量

网友:
回水不温还叫冷却吗?

网友:
水冷机是恒温的吗?如果不是加空调

网友B:
选用更大制冷功率的水冷机啊,比如你主轴发热了1.5kw,你就选制冷量2kw以上的水冷机。你这机器是集中制冷,还是一台主轴一个水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更大制冷功率的水冷机啊,比如你主轴发热了1.5kw,你就选制冷量2kw以上的水冷机。你这机器是集中制冷, ...

一台一个冷水机

网友:
这个不清楚

网友(2017-11-04):
水温是多少

网友(2018-10-31):
用好一点的冷却液,比如Coolcore ready

网友(2019-12-11):
引用 网友A:
水泵的流量加大一点可以吗?

学到了

网友(2021-12-17):
回水温很正常啊,证明带走了热量,起冷却电主轴作用,只要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