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调整问题

楼主(2017-09-08):
       求助各位大侠,这两个箱体装在地面上(本身比较大,相对距离也比较远),怎么保证图上两个卡盘同心,有什么偏心调整的机构可以用吗?(除了需要对轴进行左右上下平移调节,还应该能调两轴的相对角度才行)以前做的都是底部连接在一起的,用公差保证的,现在装在地面上就尴尬了。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

视角1

视角1

视角2

视角2

网友A:
高级一点,两卡盘都夹红外,两红外对射调节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一点,两卡盘都夹红外,两红外对射调节同心度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设备比较重一个就有5吨左右,总不能塞塞垫垫吧。兄台你说的红外是什么红外?

网友(点评):
各自调整好后,用准直仪打打看。

网友(点评):
老鹰懂屁,哈哈哈

网友B:
地面肯定有预埋铁吧,在预埋铁和箱体间加垫铁,垫铁与箱体用螺栓固定,用螺栓调整垫铁与预埋铁的高度;箱体四周焊几块带螺孔的铁板,拧上螺栓来调整箱体左右前后位置;同轴度可以车根假轴打表测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设备比较重一个就有5吨左右,总不能塞塞垫垫吧。兄台你说的红外是什么红外?

是装修工地用的那种吗?那种精度太低了,这个要同步旋转的,偏心大了噪音会很大也会加快电机和减速机的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肯定有预埋铁吧,在预埋铁和箱体间加垫铁,垫铁与箱体用螺栓固定,用螺栓调整垫铁与预埋铁的高度;箱体 ...

谢谢,大侠,考虑过这样的结构,现在主要担心的是1:设备本身比较重,如果用螺丝去定铁板来调整高度,时间长了,那个螺丝是否吃的消。2:因为这两个卡盘需要同步旋转的,有正反转,有轻微冲击载荷,因为螺丝顶起来的,接触面较小,自然摩擦力也会小很多,这样时间长了,箱体就会移动,精度也就没有了。不知小弟考虑的这个是不是对的。

网友(点评):
首先铁板的强度要保证,接触面小,在螺丝前面可以加块垫板的,象台钳那样;箱体调整好后,将垫板与预埋铁焊死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考虑过这样的结构,现在主要担心的是1:设备本身比较重,如果用螺丝去定铁板来调整高度,时 ...

谢谢大侠,我试试看,焊接估计不行,焊接会迎来新一轮的变形,准备调好配打定位销

网友C:
精度要求高的话,是应该使用激光干涉仪的,调整的话确实应该使用专门的调整机构来做的

网友D:
中间可以采用万向节联轴器,两轴心即使有误差也能传动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些,不要随便增加用户的使用难度

网友E:
底板铣长形孔,再在四个角上配上调节螺栓。至于水平旋转方向只能通过拉前后基准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可以采用万向节联轴器,两轴心即使有误差也能传动

谢谢大侠指点,这个设备不是一个传动机构,它是一个焊接用的变位机,有个主动端,带动卡盘,卡盘夹着工件的工装,然后工装的另一头用从动端的卡盘卡上。这个工件的工装会根据需求往复旋转的,有精度要求,万向联轴器应该不能满足这个方面的要求。

网友F:
这么大的两个部件,没有底板支撑,很难保证精度吧。工件太重,基础作用力也不一样,校好之后永久了也会变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板铣长形孔,再在四个角上配上调节螺栓。至于水平旋转方向只能通过拉前后基准定位了。

谢谢大侠指点,小型的是这样做的,现在这个比较大,想设计一种调心的机构,可以直接不改动箱体位置,直接调整轴的位置。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还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高的话,是应该使用激光干涉仪的,调整的话确实应该使用专门的调整机构来做的

谢谢指点,小弟不知这个机构怎么设计为好,因为承载比较大倾覆力矩在装夹的时候也很大,一直没有想到合适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两个部件,没有底板支撑,很难保证精度吧。工件太重,基础作用力也不一样,校好之后永久了也会变形 ...

大侠的意思是地基会下沉?还是箱体本身会产生变形?

网友G:
两间距不是很长的话,可以车一个长轴棒来调,这样比较易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间距不是很长的话,可以车一个长轴棒来调,这样比较易操作

间距在8m左右

网友H:
自身重5吨,跨距8米,可以理解为一种悬臂受力状态,无论精度、位置有多高,时间长了都会有变形。考虑一下减少这个悬臂受力的方式,再去设计调整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身重5吨,跨距8米,可以理解为一种悬臂受力状态,无论精度、位置有多高,时间长了都会有变形。考虑一下减 ...

谢谢大侠,这个中间的臂采用的是类似桥梁的结构,只不过在4向都做了处理,算下来变形量很小,刚度够的。现在主要担心安装时不同心的问题

网友(点评):
基本上所以的假设都楼主都否决了,哪现在要求的同心到底是多少?详细上个工作状态图会更好表达你的意思

网友:
说到同心,就有同心度的公差,这个公差是多少
高底仰俯的调节,用垫块没错,做水泥座,地脚螺杆,像以前的机床固定方式
旋转的角度,最好是在设计上,做成底座和上部可以调整。例如车床,车一些小的锥度,可以用摆床头的方式。

至于调整的仪器,成品有的话,也不便宜
8m的距离,自己做个小仪器,小于1mm的同轴度,应该能调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这个中间的臂采用的是类似桥梁的结构,只不过在4向都做了处理,算下来变形量很小,刚度够的。 ...

额,大侠不要生气,要求可以调到50丝以内的同心度。小弟现在就是想用一个调整机构,将两个箱体底座按照图纸大概定好位置然后固定,剩下的余量通过机构调节,想过偏心轴承,后来没有想明白感觉行不通。

楼主:
实际工况,大概这个样子,中间部分只是工装梁的示意图。工件放在这个梁上,旋转,焊接专机进行焊接。

网友(点评):
汽车行业焊接大把这种应用,并没有楼主说的不能连在一起的情况,左右夹头可以用机架连接在一起来保证精度 。光靠地面,是永远做不出楼主想要的精度 的。

网友:
这个东东是不是叫焊接架,可以在下面加导轨,来保证两部分同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的意思是地基会下沉?还是箱体本身会产生变形?

基础,若是基础做不好,两边沉降不一致就更没法保证精度了。

网友I:
夾頭底座軸改用自動調心軸承+鎖固機構

网友J:
1.除了基础要照大型机台标准施做以外,两侧支撐架刚性也要夠。
2.一端为三爪夾头内含传动机构,另端则在中心位置依"垂直/水平爪向"安装一四爪夾头固定(不转动),上夾旋转顶心或内套轴承的轴孔套,届时可微调对中心。
3.校准中心有专用的激光对心仪(帮安装大型机床的都有,可租用或委代校),最好每用一段时日需再做校正。
(ps.两侧支撐座如为焊接结构,建议做退火处理,较能维持长久稳定不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夾頭底座軸改用自動調心軸承+鎖固機構

多谢大侠指点,大侠有没有类似的锁紧机构供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1.除了基础要照大型机台标准施做以外,两侧支撐架刚性也要夠。
2.一端为三爪夾头内含传动机构,另端则在中 ...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这种结构感觉可以用机床底座下面用的那种可以调节高度的垫铁,侧面设计一种左右顶拉的结构调节左右位置

网友K:
引用 网友J:
1.除了基础要照大型机台标准施做以外,两侧支撐架刚性也要夠。
2.一端为三爪夾头内含传动机构,另端则在中 ...

高手,正解。
  请教一下,第2点结构没想明白,可否图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高手,正解。
  请教一下,第2点结构没想明白,可否图解?

就如同在车床上用4爪夾头调出偏心量车制偏心轴的原理反过来用而已-->只不过是把4爪夹头固定在被动端而以4爪夹头的偏移功能反用来微调对另侧中心。

网友L:
就是个单轴变位机。精度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我们的设计时两个立柱座在一个刚性的架子上,安装面都机加工。
靠机加工保证平行度,基本不需要调。安装时略微垫垫。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就是个单轴变位机。精度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我们的设计时两个立柱座在一个刚性的架子上,安装面都机加工。 ...

请问两立柱跨距8米,若要造个刚性夠的架子(底座),而且还要上大型机床加工(整座退火费用也还没算进去),您打算花多少成本来建置此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两立柱跨距8米,若要造个刚性夠的架子(底座),而且还要上大型机床加工(整座退火费用也还没算进去), ...

噢,不好意,我的中心距顶多也就4米。
8米的话是有点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如同在车床上用4爪夾头调出偏心量车制偏心轴的原理反过来用而已-->只不过是把4爪夹头固定在被动端而以4 ...

明白了,感谢。

网友M:
29楼方案很好,只是调整量不好保证。建议将随动端设计成自动调心。

楼主:
引用 网友M:
29楼方案很好,只是调整量不好保证。建议将随动端设计成自动调心。

是用调心轴承吗?还是什么?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N:
机床的高度角度可以通过重型机床垫铁来调整,调整好后锁紧地脚既可以。像你这种设备应该都是要预交设备基础的吧,设备基础必须要水平尺找平,然后安装地脚螺丝。话说回来50个丝的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啊。
像你这种这么高的要求,不单单是调节机构的设计问题,本身设备的自身结构以及安装区域的选择地坪都要很高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面肯定有预埋铁吧,在预埋铁和箱体间加垫铁,垫铁与箱体用螺栓固定,用螺栓调整垫铁与预埋铁的高度;箱体 ...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两立柱跨距8米,若要造个刚性夠的架子(底座),而且还要上大型机床加工(整座退火费用也还没算进去),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机床的高度角度可以通过重型机床垫铁来调整,调整好后锁紧地脚既可以。像你这种设备应该都是要预交设备基础 ...

好的,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地基有垫铁对吧? 高度用螺栓顶起,水平位置也用螺栓顶!5T没问题的10T都可以!前提垫铁上需要放润换油!

调整好位置后点焊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