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小模具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7-09-08):
遇到一个小模具,大端面能隐约辨别出车削痕迹,小端面磨削。
两个倒角处非常光滑,辨认不出加工痕迹。如下照片,哪位高人看看,这是怎么加工出来的?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
模具有打磨,抛光之类的

网友:
车床加工的,分两道工序

网友A:
旋压机,再加一道打磨抛光工序

网友(点评):
这个件的壁厚看上去挺厚的,旋压工艺能做到?旋压一般最大能做多厚的板材????

网友(点评):
准确的应该是表面挤压,,,,,

网友(点评):
不针对这个零件。

网友:
做过一段时间的塑胶模具,图中的件应该是模具进胶的进胶口,也就是注塑机的机头与模具的接触部位,要求强度高,耐磨损,一般是车削+热处理+磨削(R角),如果是合金套的话,车是车不动了,很多是粉末冶金后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压机,再加一道打磨抛光工序

大头太厚了,应该不是旋压的。

网友:
如果R的尺寸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通过打磨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