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气缸行程与输出力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7-09-08):
气缸行程过大过小有什么影响?输出力过大过小有什么影响?
请求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气缸的行程输出力没有关系吧,输出力与气压和缸径有关系。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错。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B:
基本没有关系。
输出力过大过小?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一般情况下,力大一点没什么问题,如果太大,比如,可能压坏产品,比如,造成浪费啊。太小,推不动产品,或者,速度过慢,等等。

网友C:
大多数情况下没啥关系,但也有和行程相关的情况,我们公司一机构上就这样,一浮动摆臂,用气缸支撑(缸径30mm,行程300mm),使摆臂在运行中能加速复位并减少跳动,类似弹簧的作用,运行中气缸被大幅度压缩,我一直说缸内气压会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进气管上的压力表指针明显都是几倍关系的跳动),最好在气缸进气端并或串一个小容量的储气罐,使摆臂整个过程受力更加均匀,而我们的破机械工程师说气缸的力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的行程输出力没有关系吧,输出力与气压和缸径有关系。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错。

好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有关系。
输出力过大过小?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一般情况下,力大一点没什么问题,如果太大,比如, ...

谢谢!那行程过大过小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情况下没啥关系,但也有和行程相关的情况,我们公司一机构上就这样,一浮动摆臂,用气缸支撑(缸径30 ...

恩恩,好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