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如何保持同步

楼主(2017-09-08):
两支油缸把重物支撑起来,两个油缸受力不绝对相等,用一个阀来控制两支油缸,如何设计管路才能使两支油缸保持同步呢?

网友:
有调压阀的啊,精密配件,能保证两个缸同步

网友(点评):
确定这个阀叫 调压阀 ?

网友(点评):
调压阀不行,同步需要控制流量,用同步阀

网友:
外加导向,油缸上下都应有一定自由度

网友:
将两根杆固定连接同一块钢板

网友:
在进油口,加1:1同步分流阀

网友:
有同步分流阀,和同步马达两种方法

网友A:
5.6楼,有道理

网友B:
机械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同步

请教下如何机械同步?改用那种机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6楼,有道理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C:
机械同步最可靠,液压同步可以考虑分流集流阀或者同步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同步最可靠,液压同步可以考虑分流集流阀或者同步马达。

目前在考虑机械同步,有什么好的结构推荐吗
见过轴上加齿轮同步的,但是两个油缸距离远,这个不适用。

网友:
就是比例阀调整呗,以前有前辈说过刚度够了自己就能带动同步言外之意导轨做的好连接板刚度够了问题不大
再有距离远可以考虑长轴加联轴器,或者链条、同步带传动吧

网友D:
把中间的板和油缸连接处做的足够强壮,位置精度精密一些,不用考虑同步问题。我做的4缸,行程是3.5M,总推力150T,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在考虑机械同步,有什么好的结构推荐吗?
见过轴上加齿轮同步的,但是两个油缸距离远,这个不适 ...

你现在的不好做机械同步,若能改结构的话可以增加导向就可以做到同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中间的板和油缸连接处做的足够强壮,位置精度精密一些,不用考虑同步问题。我做的4缸,行程是3.5M,总推 ...

层主的意思是利用零件的刚性来保持同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的意思是利用零件的刚性来保持同步吗?

对,不过有个前提,你的负载尽量在中间连接板的中间,至少偏载差别不要太大。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典型,从图片看机械同步是比较难得,结构会变得很复杂;
液压同步有三种方案,同步精度从高到低:
1.同步油缸
2.同步马达
3.同步阀(分流集流阀)
这三个是经济的方案,当然还有比例或伺服的系统可以,那需要外加传感器和电控系统。

网友:
每个油缸都加一个位置传感器,这样操作也要改成电控,比较精准

网友(2017-11-08):
油缸加装位移传感器和比例阀,我们可以提供整套电控系统,微信15161189196

网友:
这个模型太不具体了,同步形式很多,机械同步,刚性同步,平衡阀,同步马达,电液比例,,,都可以满足,就看你要求精度如何、成本高低。

网友(2018-02-26):
用调速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