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焊接难题的解决技术方案

楼主(2017-09-08):
最近项目接到一个汽车发动机水冷管的产品,里面有一段是铜管的对接焊接,壁厚很薄,只有几十丝,整个厂区没有一个焊工能搞定,没办法出差去广州分公司,一个技术部长亲自拿起工具上场,半天的功夫完成打样。。。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折腾,终于给搞定了,为此本人专门做了DFMEA,并把这么天的所见所闻记录成文,分享给社友们,希望以后有同类型产品的情况下,能少走一些弯路。。

1、  总论
制冷空调中的制冷系统,一般用铜铝等有色金属材料,在制造、安装和维修过程中,管道的焊接是关键的一环,它不但影响美观,更重要的是影响到系统能否正常工作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  焊料的选用
制冷空调的管件多是用铜(紫)管材,常用的焊料类型有铜磷焊料、银铜焊料、铜锌焊料等。在焊接时要根据管道材料的特点,正确的选择焊料及熟练地操作,以确保焊接的质量。

2.1 对铜类材料的焊接
2.1.1铜与铜的钎焊
可选用磷铜焊料或含银量低的磷铜焊料,如2%或5%的银基焊料。这种焊料价格较为便宜,且有良好的溶液,采用填缝和湿润工艺,不需要焊剂。

2.1.2铜与钢的焊接

可选用黄铜条焊料加适当的焊剂。焊接时。将焊料加热到一定温度后插放在焊剂中,使焊剂溶化后附着在焊料上,但焊后必须将焊口附近的残留焊剂用热水或水蒸气刷洗干净,防止产生腐蚀。在使用焊剂时最好用酒精稀释成糊状,涂于焊口表面,焊接时酒精迅速蒸发而形成平滑薄膜不易流失,同时还可避免水份浸入制冷系统的危险。

2.1.3铜与铁的焊接

可选用磷铜焊料或黄铜条焊料,但还需使用相应的焊剂,如硼砂、硼酸或硼酸的混合焊剂。

3、焊接操作

对焊接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管径时所需的焊枪大小和火焰温度的高低有所不同,焊接时火焰的大小可通过两个针形阀进行控制调整,火焰的调整时根据氧、乙炔气体体积比例不同可分为炭化焰、中性焰和氧化焰三种。

3.1 火焰的种类及特点

3.1.1炭化焰

其特点是氧气与乙炔气的体积比小于1,略缺氧,易将炭粒带入金属而影响焊料流动,冒黑烟,温度约为2700左右,可用于对管道的烘烤等。

3.1.2中性焰

其特点是焰芯的尺寸取决于燃烧气体的成份、耗量和流速,焊炬喷嘴孔直径决定了火焰焰心的直径,而混合气的流速,则决定了焰芯的长度,中性焰的火焰分3层,焰芯呈尖锥形,色白而明亮,内焰为蓝白色,外焰由里向外逐渐由淡紫色变成为橙色和蓝色,温度约为3000~3500℃左右,氧气与乙炔气的体积之比为1:1.2 制冷空调的管件焊接多使用中性焰。

3.1.3氧化焰

其特点是是焰芯是圆锥形,长度明显地缩短,轮廓也不清晰,颜色暗淡,外焰也缩短了,火焰是蓝色,火焰燃烧时伴有响声,响声大小取决于氧气压力,氧化焰的温度高于中性焰,适用于黄铜的管件焊接。火焰的性质是根据被焊金属种类及其性质来选择的,应注意科学地选择使用。

3.2 火焰的调节

点燃前先按操作规程分别开启氧气瓶和乙炔气瓶的阀门,使低压氧气表指示在0.2~0.5Mpa左右,乙炔气的氧气表指示在0.05Mpa左右。然后微开焊枪的氧气阀。再微开焊枪上的乙炔气阀,同事,从焊嘴的后面迅速点火。切不可在焊嘴正面点火,以免喷火烧手。点燃后即可调节,两阀的调节就是调节氧气与乙炔气浸入焊枪混合气的比例,从而得到不同的火焰。

3.3 焊接

焊接时应严格按步骤进行操作,否则,将会影响焊接的质量。

3.3.1准备与配管

3.3.1.1 检查氧气瓶和乙炔瓶内的量是否足够。

3.3.1.2 核对图纸要求,保证各部件的齐全无缺,功能完好。

3.3.1.3 保证管路横平竖直,注意各阀件的方向性。

3.3.1.4 根据图纸要求的尺寸和管径,用卷尺量取相应的长度,并用线号笔记下位置。

3.3.1.5 较粗的铜管要固定后,再用割刀拆下,要保证割口平齐,不变形。

3.3.1.6 用锉把割口毛边锉平,并用抹布擦拭干净。

3.3.1.7 将要焊接管件表面清洁或扩口,扩完的喇叭口应光滑、圆正、无毛刺和裂纹,厚度均匀,用砂纸将要焊接的铜管接头部分打磨干净,最后用干布擦干净。否则,将影响焊料流动及焊接质量。

3.3.1.8除紫铜与紫铜焊接外,所有管件在焊接前都应用纱布或不锈钢丝刷清理,露出光亮金属表面。(内为表面均要清理,金属屑及砂粒应清除干净)

3.3.1.9 对将要焊接的铜管互相重叠插入(注意尺寸)并圆心对准。

3.3.1.10 铜管接头与铜管插入深度及间隙见表。(插入深度约等于管径)

3.3.2保护

上图为没有充氮保护

上图为充氮气保护保护

3.3.2.1 焊接时应在被焊管里通低速氮气,防止氧化。

3.3.2.2 乙炔气应通过无氧化焊接发生器,防止焊接物件外表面氧化。

3.3.3焊接

3.3.3.1 焊接时,必须对被焊件进行预热。将火焰烤热铜管焊接处,当铜管受热至紫红色时,移开火焰后将焊料靠在焊口处,使焊料熔化后流入焊接的铜件中,受热后的温度可通过颜色来反映温度的高低,暗红色:600摄氏度左右;深红色:700摄氏度左右;橘红色:1000摄氏度左右。

3.3.3.2 焊接时,气焊火焰不得直接加热焊条。

3.3.3.3 对于高温条件下易变形,损坏的部件应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如角阀、蒸发器,冷凝器等要用湿纱布包扎接口后再进行焊接,对于电磁阀、膨胀阀、液镜、四通阀,能拆开的一定要拆开后焊接,不能拆的同样采取以上措施。

3.3.3.4 焊接时,在焊完后将铜管进行退火时,退火温度不低于300摄氏度。

3.3.3.5 焊接完毕后,冷却,用干燥氮气清理管内氧化物和焊渣。

3.3.4补焊

3.3.4.1 在试压过程中发现焊接有渗漏的地方应进行补焊,补焊时要将系统试压的氮气放掉,焊后要重新试压。

3.3.4.2 补焊前腰将表面的氧化层,用纱布擦净。补焊后,要将氧化皮清除干净,在水中淬火后,应将铜管烘干,不得有水滴存在。

3.3.4.3 全部焊完后,要用氮气将系统吹净。

网友:
这充分说明没有两下子,做不了技术部长的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生产部长~

网友:
铜之间灰常好焊,薄不是问题,主要是3个字稳准狠

网友:
铜管焊接,薄不是关键,焊丝,助焊剂(焊膏),温度,N2保护,先涂焊膏,预热,火焰要均匀,然后送焊丝,N2保护

网友:
看着我都觉得你有两把刷子,加油哟

网友:
楼主试过高频焊接吗

网友A:
这位大神,很厉害

网友(2018-04-12):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神,很厉害

朋友,有用过高频焊?其实只要工艺达到,用高频机焊接铜管,非常简单,方便,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