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里面使用一个轮还是两个轮合理?

楼主(2017-09-08):
当油缸伸长时,右侧由于有挡板,左侧会竖直上升;考虑到摩擦力较大,使用滚动代替滑动,请教下大家这里使用一个轮好呢

两轮刚性连接

两轮刚性连接

网友A:
一个轮子有导向了,没必要再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轮子有导向了,没必要再增加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右边挡板位置不能是固定的铰链,除非左边槽与滚轮有足够大的间隙

网友:
1個就好

网友:
一个就好!

网友:
楼主这是干啥用